单片机PWM控制舵机由浅入深各模块源代码(单路与8路)

楼主(2018-08-19):
此为初学者掌握51程序控制舵机的重要程序

控制一个普通舵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该实验例程还是实现一个舵机在两个角度之间摆动。0度和90度
但定时器中断里的处理与前一节有所区别,目的是让大家更好的
理解下一节分时复用思想产生多路PWM 。是一个过渡实验例程。
***********************************************************************/
#include <STC15Fxxxx.H>                  //STC15系列单片机

void delay(uint16 time);        //软件延时函数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uint32 us);                //定时器0定时函数

uint16 pwm_valu=500;
sbit pwm1=P0^0;                                 //将舵机插到P0^0口上
void main()
{

        P0M1=0;
        P0M0=0XFF;                                //将P2口设置成强推免输出,提高带负载能力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0(31);                                //通过一个定时值进入定时循环
        while(1)
        {
                pwm_valu=500;           //脉宽=500us=0.5ms即0度位置
                delay(1000);
                pwm_valu=1500;           //脉宽=1500us=1.5ms即90度位置
                delay(1000);           //舵机在两个角度之间摆动
        }
}
void delay(uint16 time)
{
        uint16 i;
        uint16 j;
        for(i=0;i<1000;i++)
        for(j=0;j<time;j++);
}
void Timer_init()
{
        EA=1;
        AUXR|=0xC0;                                //T0,T1工作在1T
        TMOD|= 0x11;                        //T0工作在方式1,16位

        ET0 = 1;
}

void Timer0(uint32 us)
{
        uint32 valu;
        valu=0xffff-us*23;                //

    TH0=valu>>8;
    TL0=(valu<<8)>>8;
    TR0  = 1;                                //T0开始工作
}
void T0zd(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i=1;
                switch(i)          //
                {
                case 1:
                        {
                                pwm1=1;
                                Timer0(pwm_valu);//
                        }  break;
                case 2:
                        {
                                 pwm1=0;//        pwm1变低
                                Timer0(2500-pwm_valu);//
                        }  break;
                case 3:
                        {
                                Timer0(500);//
                        }  break;
                case 4: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5: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6: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7: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8:
                        {
                                Timer0(2500);//
                        }        break;
                case 9:
                        {
                                Timer0(2500);//
                                i=0;
                        }        break;
                default:break;
            }
                i++;
}

控制多个普通舵机

/**********************************************************************
该实验例程是实现8个舵机在两个角度之间摆动。0度和90度
通过该例程,读者要学会  分时复用定时器 ,用1个定时器来产生多路PWM的思想。
***********************************************************************/
#include "STC15Fxxxx.H"                    //STC12C5A系列单片机

void delay(uint16 time);        //软件延时函数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uint32 us);                //定时器0定时函数

uint16 pos[2][9]={                                                                                                    //上一节中控制一个舵机这里只需要两个数。
                                        {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此节扩展成8个舵机,则此处变为两个数组。。
                                        {5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                        //数组中的1~8成员代表每一个舵机的两个位置。
                                 };

uint16 pwm[9]={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定时器取定时值从这里取

sbit pwm16=P5^3;
sbit pwm15=P1^5;
sbit pwm14=P1^6;
sbit pwm13=P1^7;
sbit pwm12=P4^3;
sbit pwm11=P3^2;
sbit pwm10=P3^3;
sbit pwm9=P3^4;

sbit pwm8=P0^5;
sbit pwm7=P0^6;
sbit pwm6=P0^7;
sbit pwm5=P4^6;
sbit pwm4=P4^1;
sbit pwm3=P4^5;
sbit pwm2=P4^4;
sbit pwm1=P2^7;

/**************************************************************************************************
函数名:main()
功能:        入口函数
作者:        许长华
时间:        2012-3-3
备注:
/***************************************************************************************************/
void main()
{
        uint8 i=0;

        P0M1=0;                           //设置P口为强推免输出模式,下同
        P0M0=0XFF;

        P1M1=0;
        P1M0=0XFF;

        P2M1=0;
        P2M0=0XFF;

        P3M1=0;
        P3M0=0XFF;

        P4M1=0;
        P4M0=0XFF;

        P5M1=0;
        P5M0=0XFF;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0(31);                //通过一个定时值进入定时循环

        while(1)
        {
                for(i=1;i<9;i++)                   //pos[0]位置
                        pwm[i]=pos[0][i];
                delay(1000);

                for(i=1;i<9;i++)                   // pos[1]位置
                        pwm[i]=pos[1][i];

                delay(1000);                           //舵机在两个角度之间摆动
        }
}
/**************************************************************************************************
函数名:delay(uint16 time)
功能:        软件延时函数
参数:        time 定时值,其大小与延时长短成正比
作者:        许长华
时间:        2012-3-3
备注:
/***************************************************************************************************/
void delay(uint16 time)
{
        uint16 i;
        uint16 j;
        for(i=0;i<2000;i++)
        for(j=0;j<time;j++);
}
/**************************************************************************************************
函数名:timer_init()
功能: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_init()
{
        EA=1;                                           //开总中断
        AUXR|=0xC0;                                //T0,T1工作在1T
    TMOD|= 0x11;                        //T0工作在方式1,16位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
函数名:timer0(uint32 us)
功能:        定时器0定时函数
/***************************************************************************************************/
void Timer0(uint32 us)
{
        uint32 valu;
        valu=us*23;                                        //工作在1T,最大定时时间2700us
        valu=valu - 120;
        valu=0xffff-valu;                        //

    TH0=valu>>8;
    TL0=(valu<<8)>>8;
    TR0  = 1;                                        //T0开始工作
}

/**************************************************************************************************
函数名:T0zd(void) interrupt 1
功能:        定时器0中断函数
备注:         控制8个舵机
/***************************************************************************************************/
void T0zd(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i=1;
                switch(i)                                  //
                {
                case 1:
                        {
                                pwm1=1;
                                Timer0(pwm[1]);        //定时
                        }  break;
                case 2:
                        {
                                 pwm1=0;                        //pwm1变低
                                Timer0(2500-pwm[1]);//        定时
                        }  break;
                case 3:
                        {
                                pwm2=1; //pwm2变高
                                Timer0(pwm[2]);//        定时时常为pwm[2]
                        }  break;
                case 4:
                        {
                                pwm2=0; //pwm2变低
                                Timer0(2500-pwm[2]);//        定时时常为pwm[2]
                        }         break;
                case 5:
                        {
                                pwm3=1; //pwm3变高
                                Timer0(pwm[3]);//        定时时常为pwm[3]
                        }  break;
                case 6:
                        {
                                pwm3=0; //pwm3变低
                                Timer0(2500-pwm[3]);//        定时
                        }        break;
                case 7:
                        {
                                pwm4=1; //pwm4变高
                                Timer0(pwm[4]);//        定时
                        }        break;
                case 8:
                        {
                                pwm4=0; //pwm4变低
                                Timer0(2500-pwm[4]);//        定时
                        }        break;
                case 9:
                        {
                                pwm5=1; //pwm5变高
                                Timer0(pwm[5]);//        定时
                        }        break;
                case 10:
                        {
                                pwm5=0; //pwm5变低
                                Timer0(2500-pwm[5]);//        定时
                        }        break;
                case 11:
                        {
                                pwm6=1; //pwm6变高
                                Timer0(pwm[6]);//        定时
                        }        break;
                case 12:
                        {
                                pwm6=0; //pwm6变低
                                Timer0(2500-pwm[6]);//        定时
                        }        break;

                case 13:
                        {
                                pwm7=1; //pwm7变高
                                Timer0(pwm[7]);//        定时
                        }        break;
……………………

网友A:
不错 有价值的资料 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正在学习如何控制舵的知识,谢LZ!

网友C(2019-03-01):
不错,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C:
可以的,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D(2019-10-16):
自学玩舵机的必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