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600/5互感器电流极性

楼主:
想制作一个测试穿心式电流互感器极性的工装。之前使用指针电流表进行检测的,看指针摆动不是很直观也不方便。制作使用单片机检测电流方向。
设计使用两个光耦进行作为电流方向的输入。判断电流方向.变比为600/5互感器,一次电流为1A-2A,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就为:电流最小为0.0083A
最大为0.0167A。但是模拟的没有电平高低变化。另外我还试了试NPN,PNP加二极管进行试验,也是不能运行。
主要进行机械设计,单片机电路刚刚学习,希望大家不要笑话这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2018-08-19):
楼主显然都没弄懂怎么使用光耦,这检测电路有误

网友B:
可以在电流回路加一个小的采样电阻,采样电阻两端分别接比较器的正负输入端

网友C:
你用的这是什么工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应用的什么实际的环境下,说明一下线路状况?

主要是用的高压开关互感器P1面安装的正反检测。这几天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好几篇论文是讲这方面检测制作的。可惜看不清线路原理图

网友D:
找到一篇关于怎么制作极性测试仪的论文。就是没法看全文

网友D:
自己用三极管做了一个,模拟是没有问题,手工焊了一个板子,实际试验发现指示灯不能保持,只是一闪就灭了。明天再改改程序测试一下。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看看线路原理图是否有问题,怎么改。谢谢大家。
程序如下: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六 七月 14 2018
* Processor: AT89C5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pwm=P2^1;
sbit xh1=P0^0;
sbit xh2=P0^1;
sbit key=P2^0;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ey==0)
     {
      if(xh1==1&xh2==0)
{
    LED1=1;
    LED2=0;
    break;
}
delay(1000);
      if(xh1==0&xh2==1)
       {
          LED1=0;
   LED2=1;
   break;
}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三极管做了一个,模拟是没有问题,手工焊了一个板子,实际试验发现指示灯不能保持,只是一闪就灭了。 ...

这个电路实际中工作有异常,目前正在改进。一次回路的的直流脉冲准备用定时中断控制试试,不再用按钮按了

网友D:
今天测试了一下改进的电路。仍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无论互感器P1面怎么翻,总是显示正极性(红灯亮),查看了一下程序。应该没有实现当pwm脉冲第一次,单片机P0.0端口应该接受第一个低电平信号,就停止采集。当正极从P2面进入是,P0.0口始终位高电平才对。测试到现在没有弄明白哪里出错了。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六 七月 14 2018
* Processor: AT89C5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pwm=P2^1;
sbit xh=P0^0;
sbit key=P2^0;
uchar time;
uchar i;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0xff;
   TL0=0xf7;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xh==0)
   {
      i=0;
   }
   else
   {
      i=1;
   }
   switch(i)
   {
   case 0:LED1=0;LED2=1;delay(1000);break;
   case 1:LED1=1;LED2=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0=0;
    TH0=0XFF;
    TL0=0XF7;
    TR0=1;
    time++;
    if(time>=100)
       time=0;
    if(time<=50)
       pwm=1;
    else pwm=0;
  }

网友D:
原理图传上吧,这次还是学习了一下PWM方波。这个仪器暂时先不搞了,再查查资料,学习一下模电的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传上吧,这次还是学习了一下PWM方波。这个仪器暂时先不搞了,再查查资料,学习一下模电的知识。

电流互感器只能传递交流,不能传递直流。如果原边输入脉冲直流,副边在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段分别感应正负两个微分电压波形(图示),很难以此简单判断原边输入极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只能传递交流,不能传递直流。如果原边输入脉冲直流,副边在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段分别感 ...

是的,当时是想让单片机快速判断第一个脉冲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然后就不管后面的脉冲了。但是经过测试好像程序无限次的循环。PWM不同的频率测试出的结果不一样。有时候红灯先亮有时候绿底先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器只能传递交流,不能传递直流。如果原边输入脉冲直流,副边在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段分别感 ...

在网上找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D:
准备测试一下这个电路。按照这个思路再用单片机试验一下。

电流互感器极性测试方法的改进 -

电流互感器极性测试方法的改进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当时是想让单片机快速判断第一个脉冲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然后就不管后面的脉冲了。但是经过测 ...

试试这个电路,可以在2次侧获得单向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试试这个电路,可以在2次侧获得单向脉冲。

谢谢。准备测试一下

网友D(2021-09-27):
老帖子再扒出来看看。2021年了,还是这个时候,准备再制作一个电磁互感器和电子传感器两种极性检测设备。这次使用LM339四路电压比较器,一个交流传感器生产小电压信号作为基准电压,另外两个交流传感器并在一起作为比较电压。半波整流后由LM339进行比较,输出高底电平信号。具体明天配件试验完再发贴

网友G:
互感器已经隔离了,再加光耦纯粹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