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copy PDSC file to ".Download"folder Keil MDK 5.25正式版安装错误

楼主(2018-08-19):
新手第一次安装Keil MDK 5.25正式版,到最后快要完成时缺少文件失败。错误:Cannot copy PDSC file to ".Download"folder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用管理员账号登录的?把Keil v5的安装盘的安全属性改为完全控制试试

网友B:
安装档案最好不要放在有中文的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管理员账号登录的?把Keil v5的安装盘的安全属性改为完全控制试试

刚试了一下,不是这个原因,最后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档案最好不要放在有中文的目录下。

是在英文目录下,但安装目录不在C盘。

网友C:
附件给你一份安装教程,可以对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给你一份安装教程,可以对照看看

谢谢啊!安装好了最新版Keil MDK 525。51黒有你更精彩!!!
原因是我把keil 3`keil 4`keil 5安装在同一 Keil 文件夹下,更改安装目录后就装好了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