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自制PLC 升级版

楼主(2018-08-19):
鉴于上次发布的MC-100PLC测试版中的不足,此次发布的新版本较上次有较大改变。但编程思路还是一样的新手可参照一下上次的http://www.51hei.com/bbs/dpj-123708-1.html 此次发布的编程软件不在是将逻辑块摆放在界面中了,而是需要用户根据自己需要填写相应指令就可以了,每个逻辑快都有相应的代码,并且按照一定的编写规律编写就行了。有点类似与PLC的指令集语言。而且编程软件也加入了简单的编译检查系统,可以帮助用户检查编写错误的地方。只能提示错误所在第几行,最上面一行是0然后依次往下排。同时也具备了用户编写程序的存档和读档功能。下面就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1、将“PLC hex文件”文件夹中的HEX文件烧录到单片机中,型号:STC12C5A60S2,晶振11.0592.不要搞错了,输入端X1至X8对应P2.0至P2.7。输出端Y1至Y8对应P0.0至P0.7。P3.7为“编程”和“运行”模式切换。P3.7与GND短接进入“编程”模式用于下载用户程序,P3.7悬空进入“运行”模式执行用户程序。
2、使用串口线将电脑与自己板子的232串口链接起来。如何链接用户可参照自己板子.
3、打开“编程软件”文件夹中的“sc-70”编程软件,填入正确的串口号,点击“联接”按钮,按钮变绿即为连接成功,就可以进行编程了。如果连接失败将会有提示,用户可根据提示进行修正。
4、用户需要在“程序编辑区”内进行编程。编程基本语法是这样的  “逻辑块名称+空格+逻辑块编号+空格输入线号+空格+输出线号+;”有的逻辑块有多个输入线号根据相应的逻辑块要求填入即可。编程时每一行只能填写一行指令并且以“;”结束,回车后写另一行用户编写的程序与程序之间不得有空行,最后也不要加入没用的空行。这点很重要。
5、此次发布的版本中含有一下几种逻辑"[X]"输入逻辑,“[Y]”输出逻辑,“[AND]”与逻辑,“[OR]”或逻辑,“[RS]”RS触发器逻辑,“[NOT]”非逻辑,“[T]”延时逻辑(时基100毫秒)。每种逻辑块的编号都是1至16,不要用超了否则不能执行。
6、 逻辑块使用方法:[X] 2 4;这行表示X2输入端子连接到4号线。[Y] 4 1;这行表示Y4输出端子连接1号线。[AND] 2 1 2 3 4 5;这行表示2号AND逻辑块的输入端分别连接1、2、3、4号线,输出连接5号线。AND逻辑共有4个输入端在使用时应注意如果没有全部用完,剩余端子须填入使用了的端子的线号这样才能正常使用。[OR] 5 2 2 3 4 7;这行表示5号OR逻辑块的输入端子连接2、2、3、4号线,输出连接7号线。就跟AND逻辑一样没使用的端子要使用已经使用了的端子的连接线号,出现的两个2号线就是。[RS] 7 2 3 6;这行表示7号[RS]逻辑块的“R”端连接2号线,"S"端连接3号线,输出连接6号线。                      [T] 12 9 20 10;这行表示12号[T]逻辑块的输入端连接至9号线,定时20*100=2000ms=2秒,输出端连接10号线。其中的字母全部为大写!
7、用户按照相应的规则编写好程序后,一定要将单片机的P3.7口接GND这样PLC就进入了“编程模式”然后点击“下载”按钮才能将用户程序下载进去。如果用户编写程序有错误,将会有相应的错误行提示。下载完成后将P3.7口与GND断开PLC就进入“运行”模式。就执行用户程序了。
8用户想要保存已经编辑好的程序时,点击“路径”按钮根据相应提示找到自己想要的保存地点然后填入程序名,确认后点击“保存”按钮就行了。想打开之前编写的程序,点击“路径”按钮找到相应的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就可以在“程序编辑区”看到用户程序了。
8、“例图”中是星三角启动的一个例程供用户参考。X1为停止输入端,X2为运行输入端,Y1为星形接触器控制端,Y2为主接触器控制端,Y3为三角形接触器控制端。X2端接到GND表示开始启动,星形端子先动作,延时1秒主接触器端子动作,延时5秒三角形接触器动作星形接触器复位完成启动。
9、根据用户逻辑图进行编程时,可按照先写输入,然后写中间过程,最后写输出的顺序编程。此次的版本还没有用户程序断电保存功能,断电后重新上电用户程序及清空,所以用户再每次下载程序前建议断一下电。如果老铁们学会使用并觉得有用可在评论区留下联系方式,我会适时发布带有保存功能版本的这样就不用断电了。编程软件的编译纠错功能在串口没打开时点击“下载”按钮会报出“0行错误”这是因为串口没打开第“0”行无法下载。
10、如果遇到编程软件打不开可安装“补丁”文件夹下的补丁,编程软件没有病毒,有些杀毒软件会误报!

源码:无
原理图:无
hex文件和相关资料: MC-0808

楼主:
刚才没编辑完就发表了,现在行了。

网友A:
学习学习!有RTU连接触摸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有RTU连接触摸屏就好了

这个在加强版里有,用标准modbus rtu规约。已经成功连接过mcgs的触摸屏

网友B(2018-11-17):
这个有什么用啊,只要Rtu连接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C(2019-02-13):
模式像西门子的LOGO了。

网友C:
看看我写的,西门子LOGO 0BA0模拟器。

网友C:
LOGO电路图

楼主(2019-04-05):
引用 网友C:
模式像西门子的LOGO了。

差不多吧,鉴于51的内存太小了无法做到脱机编程。后来做了一个自带屏幕能够脱机编程的,更想LOGO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鉴于51的内存太小了无法做到脱机编程。后来做了一个自带屏幕能够脱机编程的,更想LOGO了

可否拍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C(2019-08-26):
功能完备的西门子LOGO!PLC
        “51单片机仿真西门子LOGO! PLC及Proteus仿真“
http://www.51hei.com/bbs/dpj-164236-1.html

网友D(2020-04-13):
压缩包打开提示有木马,继续安装提示文件不存在?请教楼主如何操作啊?

网友E(2024-01-05):
没有源码 x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