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tm32F407将输入正玄信号方向输出

楼主(2018-08-19):
刚刚开始学习32的东西,接到一个任务,让我用32F407将输入的正玄信号方向输出,并且还要得出信号的频率,周期。。。。。。,,,顿时不知道该怎么整了,求给位路过的大神帮忙知道一下。。。。。谢过,,,能具体给些参考的代码更好了

网友A:
有点不明>>"将输入的正玄信号方向输出",什麽是方向输出?想要正弦波的什麽方向?

具体实现也不难。纯粹用软件实作功能?能否加硬件?

能加硬件就很简单,用三极管相关线路得出正弦波的zero-crossing讯号,这个作为GPIO的中断讯号。
当mcu收到中断,就开始计时,第二次中断就停止,得出时间。
有时间,就能得出频率,有频率,就有周期。

如果只能在软件上实作,那就比较麻烦,你就要用Analog to digital的转换。
但大概思路都一样,找出正弦波的zero-crossing讯号,然後中断,计时,中断,停止,得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将输入的正玄信号方向输出",什麽是方向输出?想要正弦波的什麽方向?

具体实现也不难。纯粹 ...

正弦波的zero-crossing讯号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