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定时关闭空调的遥控器 求帮助

楼主(2018-08-19):
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定时关闭空调的遥控器,请各位大师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空调的遥控码比较特殊,而且每种空调的遥控编码还都不一样

单独一个型号的空调,美的的

网友B:
偶也是想做一个,加一个蓝牙连接手机遥控,可以在手机上设定定时时间。

网友C:
这个是有点难度空调上面本身就带定时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想怎么去控制?操作的过程描述一下

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关闭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有点难度空调上面本身就带定时关机了

是的,但是不得每天手动定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还要加时钟芯片,来配合定时了,可以尝试完成

这样需要一个51最小系统和时钟芯片还有红外发射头,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其他的就不是太明白了。感谢。

网友D:
搭一个51最小系统和红外发射头,还要知道自家空调红外码,这样就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搭一个51最小系统和红外发射头,还要知道自家空调红外码,这样就可以做了!

不需要时钟芯片吗?

网友E(2019-11-11):
你好!即便同一品牌的空调,红外遥控器编码也有不一样的;
基于目前的情况,做一款通用的学习型红外遥控器更有必要;
实现多个品牌种类(空调、电视、机顶盒等)的学习和控制;
如果使用中需要调整定时控制开关机,就需要用到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