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如何学习ucosII,比如书、开发板 、工具等?

楼主(2018-08-20):
请教初学者如何学习ucosII,比如书、开发板 、工具等?

网友A:
先学理论然后再结合实际操作

网友B:
在这一章里将提供三个范例来说明如何使用 μC/OS-II。笔者之所以在本书一开始就写这一章是为了让读者尽快开始使用 μC/OS-II。在开始讲述这些例子之前,笔者想先说明一些在这本书里的约定。

  这些例子曾经用Borland  C/C++ 编译器(V3.1)编译过,用选择项产生Intel/AMD80186处理器(大模式下编译)的代码。这些代码实际上是在Intel Pentium II PC (300MHz)上运行和测试过,Intel Pentium II PC可以看成是特别快的80186。笔者选择 PC 做为目标系统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以PC做为目标系统比起以其他嵌入式环境,如评估板,仿真器等,更容易进行代码的测试,不用不断地烧写 EPROM,不断地向 EPROM 仿
真器中下载程序等等。用户只需要简单地编译、链接和执行。其次,使用 Borland C/C++产生的80186的目标代码(实模式,在大模式下编译)与所有 Intel、AMD、Cyrix 公司的 80x86 CPU兼容。

uCOS-II/III等OS综合区
http://www.51hei.com/bbs/mcu-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