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整流、滤波问题,请问这个到底是全波还是半波整流?

楼主(2018-08-20):
请问这个到底是全波还是半波整流?如果是全波的话,VD2怎么形成回路的?最重要的是:降压整流滤波后的降压值12V怎么算的(我算不对!)?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容降压”式的半波整流电路。VD2是用来泄放C1上的反向电压用的。
12V是由VDW决定的,输出电压等于VDW的标称稳压值加上一个PN结电压,理论上约为12.6V,实际上由于稳压管的稳压值的散离性,略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容降压”式的半波整流电路。VD2是用来泄放C1上的反向电压用的。
12V是由VDW决定的,输出电压 ...

请问,VD2的作用是不是类似于阻容降压中的电阻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容降压”式的半波整流电路。VD2是用来泄放C1上的反向电压用的。
12V是由VDW决定的,输出电压 ...

2CW12稳压管稳定电压是4~4.5V,加上PN结压降怎么得到12.6?
还有C1泄放回路是哪个额?

网友B:
将交流市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的常规方法是采用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滤波,当受体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时,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采用电容降压式电源。
电路原理:
电容降压式简易电源的基本电路如图1C1为降压电容器,VD2为半波整流二极管,VD1在市电的负半周时给C1提供放电回路,VD3是稳压二极管,R1为关断电源后C1的电荷泄放电阻。当需要向负载提供较大的电流时,可采用桥式整流电路。
整流后未经稳压的直流电压一般会高于30伏,并且会随负载电流的变化发生很大的波动,这是因为此类电源内阻很大的缘故所致,故不适合大电流供电的应用场合。
二、器件选择
1.电路设计时,应先测定负载电流的准确值,然后参考示例来选择降压电容器的容量。因为通过降压电容C1向负载提供的电流Io,实际上是流过C1的充放电电流IcC1容量越大,容抗Xc越小,则流经C1的充、放电电流越大。当负载电流Io小于C1的充放电电流时,多余的电流就会流过稳压管,若稳压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dmax小于(IcIo)时易造成稳压管烧毁。
2.为保证C1可靠工作,其耐压选择应大于两倍的电源电压。
3.泄放电阻R1的选择必须保证在要求的时间内泄放掉C1上的电荷。
三、设计举例
以楼主所附之图例中,已知C10.47μF,交流输入为220V/50Hz,求电路能供给负载的最大电流。
C1在电路中的容抗Xc为:
Xc=1 /2πf C= 1/2*3.14*50*0.47*10-6)≒ 6.78K
流过电容器C1的充电电流(Ic)为:
Ic = V / Xc = 220 / 6.78 32.45mA
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12V如楼上所述是由VDW决定的,输出电压等于VDW的标称稳压值加上VTBE电压0.6V,所以理论上约为12.6V,实际上由于稳压管的稳压值的散离性,略有偏差。
转载整理网络说明仅供参考。

网友C:
这应该是半坡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交流市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的常规方法是采用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滤波,当受体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时,最简单 ...

电压12.6V不太明白,能否细说一下,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VD2的作用是不是类似于阻容降压中的电阻作用???

不是的。和电阻不同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和电阻不同作用。

不都是为了泄放电容中的电压的吗???

网友D:
电容降压式的半波整流电路。VD2是用来泄放C1上的反向电压用的。稳压值可调RP。

网友E:
当然是半波整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压12.6V不太明白,能否细说一下,谢啦。。。

12.6v的意思是稳压管前端相对于三极管得发射极而言,也就是说稳压管前端电位比发射极电位好了12.6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