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段单片机小程序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2018-08-20):
char chang(char a)
        {
        char temp,i;
        for(i=0;i<8;i++)
                {
                temp<<=1;//左移1位
                temp|=(a&0x01);//temp=temp|(a&0x01)
                a>>=1;//右移1位
                }
        return(temp);
        }
12864液晶显示屏的程序,求程序要表达的意思  chang()函数里面是一个数组,chang(zhi[32])

网友A:
你完全可以举例运算一步去论证。我给你举个例子:假设现在zhi[32]=0xabcd;经过这个chang()函数之后返回的是0xdcba;

网友B:
二进制,左右方向倒转过来

a=7b 01111011, b=de 11011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完全可以举例运算一步去论证。我给你举个例子:假设现在zhi[32]=0xabcd;经过这个chang()函数之后返回的 ...

明白了,谢谢你啊,真的很感谢,刚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进制,左右方向倒转过来

a=7b 01111011, b=de 11011110

谢谢你,我懂了

网友C:
int main(void) {         vu8 key=0;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引脚配置          TIM1_Configuration();                //定时器1中断配置   TIM3_Configuration();        //PWM波配置         TIM4_Configuration();                //PWM波配置                  KEY_Init();           LEDB_ON;         delay1ms(3000);         LEDB_OFF;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                 {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                                                             LEDR_ON;            while(1)                                   {                                                                           Go_str1();                                                                           }                                    break;                                                                    case KEY2_PRES:                                                                                  LEDG_ON;           while(1)                                                 {            Go_str12();                                                                        }                                   break;                                                                                  case KEY3_PRES:                                                       LEDB_ON;                       while(1)            {                                   Go_str123();                                                                                                   }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