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温度坏了 求帮助

楼主:
数码万年厉温度坏了

请问这个该怎么修

请问这个该怎么修

网友A(2018-08-21):
这个玩意,我买过几个二手的,实际上,只要LED钟的其它功能能正常显示,一般情况下。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或者断线,因为传感器是通过两根导线连接到靠近外壳的地方,保证能检测到符合环境温度,连接线过细,时间长了,容易断开。另外,在拆机时应注意保护温度传感器,以防止无意中损坏。

网友B:
买一个温度探头换上就行了

网友C:
买一个新的。买一个新的。

网友D:
看看温度传感器

网友E:
买一个换上。淘宝里很多这种元件

网友F:
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传感器周边的线路,排除线路问题,然后再对传感器进行测试,坏了就只能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