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寻迹避障小车各种源程序(功能很多)

楼主(2018-08-20):
包括电路设计,一些论文还有调试程序

程序适用单片机
这些程序都可以用ATMEL公司的, AT89C51 C52
                              AT89S51 S52
          可以用STC公司的,   STC89C51
                              STC89C52
请初学的朋友注意,不要再问你这些程序是不是只能用在51上面的,不能用在52上面。

程序调试步骤
1.在装好车后,一步一步来,先把驱动模块与单片机控制板连接好。其它不接,下载程序1    -  程序4 看小车前进后退是否正常。如果正常
再往下一步。不要在全部安装好后,就直接测试下面的一些比较复杂的应用的程序!

关于KEIL打少开头文件问题

关于KEIL打少开头文件问题!
很多朋友反应你的程序是不是不能用呀,编译通不过呀,我们用的KEIL UV3
如果编译少文件的话请把AT89X51.H    AT89X52.H这个头文件放到
X:\Keil\C51\INC
注意X为安装盘,安装不同位置不同找到对应的就行

  1.         /****************************************************************************
  2.          简单寻迹程序:接法
  4.      EN1 EN2 PWM输入端,本程序不使用这二个,直接使插上跳线帽,使能输出,这样就能全速运行

  5.          PWM采用转向端输出PWM法来使小车,调速运行,原理,驱动端IN1=0  IN2=1 的时候全速前进         ,IN1=0,IN2=0时电机停止
  6.          当给IN2一个,占空比信号时,IN1=0 (IN2=0或IN2=1)之间切换,就是前进与停止之间切换,占空比调节其速度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1,P1_1=0; 时左上电机正转        左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1 OUT2)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1; 时左上电机反转

         P1_0 P1_1 接IN1  IN2    当 P1_0=0,P1_1=0; 时左上电机停转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1,P1_3=0; 时左下电机正转        左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3 OUT4)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1; 时左下电机反转

         P1_2 P1_3 接IN3  IN4    当 P1_2=0,P1_3=0; 时左下电机停转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1,P1_5=0; 时右上电机正转        右上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5 OUT6)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1; 时右上电机反转

         P1_4 P1_5 接IN5  IN6    当 P1_4=0,P1_5=0; 时右上电机停转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1,P1_7=0; 时右下电机正转        右下电机接驱动板子输出端(蓝色端子OUT7 OUT8)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1; 时右下电机反转

         P1_6 P1_7 接IN7  IN8    当 P1_6=0,P1_7=0; 时右下电机停转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P3_6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P3_7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四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白线)为0  没有信号(黑线)为1
         四路寻迹传感器电源+5V GND 取自于单片机板靠近液晶调节对比度的电源输出接口

         关于单片机电源:本店驱动模块内带LDO稳压芯片,当电池输入6V时时候可以输出稳定的5V
         分别在针脚标+5 与GND 。这个输出电源可以作为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电源。
        ****************************************************************************/

        #include<AT89x51.H>

    #define Left_1_led        P3_4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define Left_2_led        P3_5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P3_6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define Right_2_led       P3_7         //P3_7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1         //PWM信号端
        #define Left_moto_pwm1          P1_3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5
        #define Right_moto_pwm1          P1_7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7;         //速度调节变量 0-9。。。9最小,0最大
         push_val_right=7;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push_val_left=3;         //速度调节变量 0-9。。。0最小,1最大
         push_val_right=3;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Left_moto_pwm1=1;
                   }
        else
               {
                 Left_moto_pwm=0;
                     Left_moto_pwm1=0;
                   }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Left_moto_pwm1=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Right_moto_pwm1=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Right_moto_pwm1=0;
                  }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Right_moto_pwm1=0;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

网友A(2018-11-06):
这个资料很好,很全面

网友B(2019-08-30):
有没有主程序

网友C:
功能全面,值得参考

网友D:
我的小车没有舵机,前四个都ok,往下就都不行了,我的只有超声波避障和蓝牙控制,好气

网友E(2019-11-23):
这个资料很好

网友F(2020-01-14):
我的板子上没有l298n,请问可以调速吗?

网友G:
下载看不了啊

网友H(2020-02-27):
币不够了,无法下载,想问问楼主,通过PWM控制电机,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多个电机同步运行吗?,我自己做的小车,通过PWM调速的,有光电编码器,返回的脉冲和要求运行的脉冲是一样的的,但是电机就是不能同步启动和同步停止,导致小车运行不能走直线。

网友I:
群主,下载了,没有pcb电路图呀,求电路设计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的板子上没有l298n,请问可以调速吗?

请问有没有电路图,下载下来只有程序代码呀

网友I:
群主,为什么我下载下来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J(2020-04-02):
资料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K(2020-11-16):
这个资料很好 ,很有利于我学习,谢谢(*°?°)=3

网友L(2021-10-11):
谢谢楼主,正好最近在找这个资料

网友M(2022-04-13):
用for调转速,电机效率会降低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