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该电路接收单片机控制,输出0-10V电压

楼主(2018-08-20):
求一个电路,该电路接收单片机控制,输出0-10V电压

网友A:
随手画的原理图,原件取值可能不恰当,调整输入PWM占空比即可调整输出电压.
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考虑.

网友B:
感觉到像是在做数字电源呀

网友C(2024-10-11):
GP8211S
将I2C信号输入,将数据转换成0-5V或0-10V的模拟电压输出。
VOUT=5V* DATA/0x7FFF或VOUT=10V* DATA/0x7FFF
输入信号范围15Bit,0x0000-0x7FFF
输入I2C信号高电平:2.7V- 5.5V
输出电压误差:< 0.01%(经过两点校准TPY)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 0.01%(TPY)
电源电压:9V - 36V
功耗:<3mA
启动时间:<2ms
工作温度:-40°C to 8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