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控硅调压电路光耦后面的2个3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都来分析电路图......请问这两30k是什么作用???

网友A(2018-08-20):
那是给220伏电线流的

网友B:
限流电阻,用来保护光耦LED端不被烧坏

网友C:
降压用的。DB107是一个桥式整流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降压用的。DB107是一个桥式整流模块。

怎请问么算降压之后进入整流桥堆的电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请问么算降压之后进入整流桥堆的电压呢???

只要知道光耦发光二级管导通的电压和电流就可以计算出30k电阻两端的电压降~~~

网友F(2024-03-09):
没有这两个电阻光耦的发光管直接接220V那一定会烧了。

网友G:
你把它们当成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就明白了...

网友H:
输入限流电阻,用于过0检测的。使用PC814就不需要那个整流桥。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怎请问么算降压之后进入整流桥堆的电压呢???

进入整流桥就是整流桥的压降大概1.4V加上光耦的压降大概1.1V,当然是说的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