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传感器数据如何反馈到上位机 求帮助

楼主(2018-08-20):
          小车中加入烟雾传感器   红外传感器 如何反馈到上位机中

网友A:
蓝牙wifi进行通讯?

网友B:
蓝牙,WiFi,nRF24L01,433MHz的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呢,一般都是通过无线方式进行传输数据;
上位机,可以是电脑,也可以是手机,根据实际情况定; ...

主要是 不知这个程序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