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菜鸟求教:关于I2C中的波形图

楼主(2018-08-20):
在I2C中SDA的波形图里有两条交错的波形图看得不是很懂,还有就是与CLK的波形图要怎么对应上面的SDA波形图

网友A:
接收函数一开始SDA置一,是让从机来决定总线电平,不产生线与,使用这个接收函数时,主机是发送了接收指令给从机,从机送出数据,当从机接收到发送指令后,就会把数据的第一位放到总线上,这个时候的SCL就是发送指令的最后一位的结束,就是低电平,所以接收函数的SCL以低电平开始,每产生一个高电平,在其下降沿之后,从机再放第二位数据到总线上。

网友B:
SDA两条交错的波形图表示SDA线电平,这个电平是0或者1,交叉点是SDA电平跳变点。

网友C:
起始位:SCL为高电平期间    SDA出现下降沿
终止位:SCL为高电平期间 SDA出现上升沿
数据传输 :SDA的数据在SCL高电平期间被写入从机。所以SDA的数据变化要发生在SCL低电平期间。
IIC时钟频率:不高于400K

应答:当IIC主机(不一定是发送端还是接受端)将8位数据或命令传出后,会将SDA信号设置为输入,等待从机应答(等待SDA由高电平拉为低电平)

   若从机正确应答,表明数据或者命令传输成功,否则传输失败,注意,应答信号是数据接收方发送给数据发送方的。

IIC器件地址:每一个IIC器件都有一个器件地址,有的器件地址在出厂时地址就设定好了,用户不可以更改,比如OV7670的

      地址为0x42。有的器件例如EEPROM,前四个地址已经确定为1010,后三个地址是由硬件链接确定的,所以一

      个IIC总线最多能连8个EEPROM芯片。

网友D:
数据是用菱形框表示的

网友D:
数据总线在时序图上是用菱形框表示的。

网友E:
从机正确应答,表明数据或者命令传输成功,否则传输失败,注意,应答信号是数据接收方发送给数据发送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