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三轴雕刻机(200*200*80MM)(全部资料)

楼主(2018-08-20):
续。。51单片机光驱激光雕刻机。。。由于行程太小,故从新弄台200MM*200MM*80MM。三轴雕刻机
*************************************************************************************************************************************材料***********************************************
*********************************************************************************************
下单订料。
103.26+218.60+25.31+37.49=384.66元(少了支架。底盘。螺丝。电源等等。。。自备,,个人感觉还是买现成的好。)

汗。。。这个消回差的买错了。。

主轴本想是买775的。后来看是单轴的就换这种了

顺手买几根刀。还不知道这刀有啥用呢。。先买几根试试手。
******************************************************************************************************************************************************************************************
******************************************机械*********************************************
弄7根300*300MM的角铁。焊个台架,不会焊。可能去叫别人帮你弄。
我是自己焊接的。功夫只能这样了。大概直角有出来就行了。

*********************************************************************************************
配件到。。装上台架上。喷上金色(家里只剩下这个色了。)

整体装好了。。
就手电钻一台。钻螺丝孔。Z轴底板是150*150MM三层 ,下底板250*250MM二层,每个底板都垫二层150*60MM,不够高会卡到支架柱(穷去弄了几块3MM有机板,用刀片切)
X,Y轴42电机对准了。把马达支架直接焊在台架上(差不多在支架下12MM左右,等装马达的时候在慢慢调整。最好是对准了。要不浪费很多力气也不一定能调好。哈哈)。。孔好打。对位难。对位一定要慢慢计算别弄错1MM。。
光杆和滑块装完后,底板上螺丝。要手动试下能不能滑动。(轻轻的应能滑动,动不了。慢慢去调整光杆位置。如果确定光杆没差,就去调底板螺丝)
T丝杆,和螺母装完后,底板上螺丝,要手动试下能不能滑动。(重点力的应能滑动,动不了。慢慢去调整T丝杆位置。如果确定T丝杆没差,就去调底板螺丝)。
最后上42马达。。如果安装准了。应该手动用重力可以推动。推不动就得慢慢调整马达的位置(我的42马达不知道是不是被我调位置时敲了几下。用手都没办法转动。最后没办法把42拆起来慢慢调整到用手可以转动)。

——————————————-------------------------——机械完成———————--------------------------—————————
******************************************************************************************************************************************************************************************
**************************************电子************************************************
*********************************************************************************************
准备。拆电脑显示电源12V/4A两个。一个给42马达供电。一个给主轴电机供电。。
在弄个外壳。
R3主板。扩散板,驱动。都是积木安装。
R3主板和扩散板后面引脚对应就行。
扩散板,驱动板看下对应的EN引脚。(三轴对应XYZ 也是只安装黄色排插)
12V电源接在扩散板蓝色柱上。注意正负(不知道接错有没有问题。反正我不会去试的。)
主板电源只接用电脑供电就行。扩散板没有12V时。电脑还是能连接的。(当软件发神经的时候。可以直接断12V扩散板电源。省得发神经乱跑)
42马达线直接安装在驱动旁边(如果与软件移动方向不一样。就要把这4线对换下就行)
*********************************************************************************************
安装在盒子里就是这个样子了。两个开关控制两个12V/4A的电源。(一个是主电机,一个是42马达驱动电源)
*********************************************************************************************
A4988会发热。得加个风扇散热下。

装上雕刻刀才发现在高了。所以得下面垫一个光驱。。
买两根家里用的空气开关安装架(500MM)据成4根配上够长的螺丝。就可以当固定台了。

——————————————硬件完工——————————————*********************************************************************************************
**************************************软件************************************************
PBC刀路生成 下载后解压。
1,进入*:\coppercam\coppercam-setup--- 打开coppercam-setup安装coppercam(直接下一步下一步到完成。)
2,进入*:\coppercam\coppercam汉化与和谐文件\汉化与和谐 ---复制里面的coppercam和CopperCAM到你安装目录里。直接 替换以前的文件。
3,进入*:\coppercam\--打开ZC图片。。。。打开coppercam软件--帮助--许可证。。输入跟图片一样的注册信息。
*********************************************************************************************
*********************************************************************************************

UNO R3主板的驱动。。。
解压文件。。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双点相应设备--更新驱动--选择解压文件夹就行
注:有些GHOST版本的驱动能装上。在显示错误。。这不是驱动的问题。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方案1。重新安装。
                 方案2。下载两个相应的文件复制系统里。。这个有空在写出来。现在这台电脑里没有这文件

********************************************************************************************
********************************************************************************************
雕刻机控制软件 3.6.1
直接解压。找到GrblController就是原程序了。
*******************************************************************************************
********************************************************************************************
G代码仿真。
直接解压。找到 NEDITOR就是原程序了。
******************************************************************************************
*******************************************************************************************
UNO固件
grbl08c.rar (26.05 KB, 下载次数: 298) 解压等程序写入时要应该放在那里.
********************************************************************************************
********************************************************************************************
UNO固件写入程序

解压。。打开ArduinoBuilder
点”装入代码或HEX文件“选择刚才下载的固件
点“COM**”看你串口是那个。
打开GrblController 点“OPEN”

固件有写入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试试点旁边的方向。雕刻机就会相应动作,*********************************************************************************************
下面这个是没有写入固件的

没有固件

没有固件
*********************************************************************************************
接下来。设置下X。Y。Z 轴
点击“Advanced”------"GRBL Settings"----输入X/Y/Z step/mm 参数
参数=((360/步进电机步距角)X驱动器选择细分数)/丝杆的螺距
42步距1.8度 ,扩散板没有用跳针所以是细分数1 丝杆螺距8
我设置的是25=360除1.8乘1除8

********************************************************************************************
——————本人没有装杀毒软件,下载软件自己查下——————                                                                                                    有什么好的软件。大家共享下

********************************* ******************************************************

******************************* **********************************************************
******************************** ****************************************************
                                  小试弄个51激光雕刻机的电路******************************** *********************************************************

******************************** ***********************************************************

打开AD10*********************************************************************************************
画出电路图
*********************************************************************************************
画出PCB
*********************************************************************************************
输出电路板文件 **.gtl
1
2
3
4
5
6
7
*********************************************************************************************
输出钻孔文件   **.drl
1
2
3
4
5
*********************************************************************************************
打开CopperCAM   生成G代码**.iso(注意。电路板和钻孔文件要分开。)*********************************************************************************************
打开AD生成的*.GTL电路板文件
*********************************************************************************************
打开AD生成的**.drl钻孔文件

*********************************************************************************************
设置孔径
*********************************************************************************************
设置线径
*********************************************************************************************
选择雕刻用刀
1
2
3
4

*********************************************************************************************
这个可以切换看下雕刻出来的效果
*********************************************************************************************
生成G代码 PCB **.iso
1
2
3
4

*********************************************************************************************
生成G代码 钻孔 **.iso

1

2
3

*********************************************************************************************
打开NEDITOR(仿真可以跳过。这里只有写出钻孔。电路板一样)*********************************************************************************************
1
2
3

*********************************************************************************************
打开GrblController
*********************************************************************************************
雕刻电路板

*********************************************************************************************
打孔

*********************************************************************************************
最后效果(水平有限。感觉一个字“差” 打孔还好。画板不行。电路板不平得太厉害了)
***************************************************************************************
***************************************************************************************
***************************************************************************************
重新排版。。L298封装弄错了。
***************************************************************************************

~~!三根20度的尖刀都断了。。只好在磨磨继续用。
*********************************************************************************************
雕刻电路板
比以前的还得粗了。没办法。这尖刀是自己重新磨过的

*********************************************************************************************
打孔

*********************************************************************************************
整机工作中。。。。。。。。。。。

*********************************************************************************************
完成板

*********************************************************************************************
切掉多余的板块

*********************************************************************************************
上元件。。。。(LM317装反了)

*********************************************************************************************
焊接

*********************************************************************************************
装机

电脑直接5V供电

*********************************************************************************************
电脑排几个字试下

*********************************************************************************************
激光雕刻中

*********************************************************************************************
完成

人品不错。哈哈
*********************************************************************************************
*********************************************************************************************

雕刻机例程51激光雕刻机
其中
        “pcb1.gtl” 为 “AD10” 输出的 电路板 在通过 “CopperCAM” 生成文件夹里的 “电路板.iso” 可以直接导入到 “NEDITOR”仿真或到  “GrblController” 雕刻电路板  雕刻深度为0.2MM
        “cam.drl” 为 “AD10” 输出的 钻孔文件 在通过 “CopperCAM” 生成文件夹里的 “钻孔.iso” 可以直接导入到 “NEDITOR”仿真或到  “GrblController”钻孔电路板  钻孔深度设置为2MM
电路板大小为55MM*75MM
*********************************************************************************************
*****************************************************************************

网友A:
可以做铣床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C: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家里有好几个废旧的光驱,等我有时间也按楼主的教程和资料制作一台

网友D:
CopperCAM 金山毒霸报毒,

网友D:
pconline下载的ncviewer5.2汉化版免安装 绿色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pperCAM 金山毒霸报毒,

真的还是假的呀/1我都从来没装过杀毒软件。。。正常只要开机启动下任务管器。看看有没有多余的进程就知道有没有病毒。。。。反正我是没感觉有病毒,就这么用着。

网友E:
大赞!不知楼主整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赞!不知楼主整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从零到雕刻出电路板大概就半个月吧!。。。

网友F:
学习了,先记号,等有时间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G:
先看看,做个记号,将来做个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还是假的呀/1我都从来没装过杀毒软件。。。正常只要开机启动下任务管器。看看有没有多余的进程就知道 ...

上面的那个序列号,最新的正版也能用。

网友H:
固件是atmega8u2的还是atmega16u2的?

网友I:
很厉害,我是不可能做出来了

网友I:
没点技术玩不了

网友J(2018-09-27):
确实很厉害,大师级,曾经几何时我也总想自己搞个三轴,但苦于没¥,一托再托,到现在还没能实现

网友K:
这了在官网都可以找到的么?

网友L:
敬业精神 甚佳  赞一个

网友M: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N:
很有难度

网友O:
好资料!有时间也做一台

网友P:
引用 网友D:
CopperCAM 金山毒霸报毒,

什么年头了,十年前我都没用过杀软了,不但不杀毒 还给你放毒,当年360  和瑞星放毒事件,恐怕你没经历过,否则你不会再用了, 其实当时也很简单,我宽带因为没交费,已经停了,刚好把主机取下来清理灰尘, 装回去,网线没插, 电脑用了一会,提示有木马入侵,有病毒多少,需要杀毒,就这么简单,

360更恶劣,明明我新买的硬盘,刚装上系统,就用绿色版的千千静听放了几首歌,那会人多,忙别的去了,我啥都还没做呢,不知道咋装上了360, 提示我有病毒,我一看,系统干干净净的,都还没给用户装他要装的工具软件,就提示我有病毒,这不就是贼喊捉贼嘛,从此以后,不再用360和各种杀软,十多年了,电脑跑得轻快。

网友Q:
厉害哦,我那个雕个电路板可以崩2个刀

网友R(2018-10-27):
我也在做雕刻机,,楼主看到后能不能联系我一下,,请教点问题,,我是菜鸟15257368881卫星同号,

网友S:
很全面的资料 辛苦了

网友R:
固件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T:
我做的雕刻机!为什么雕刻一半Z轴就一直往上跑

网友U(2018-12-27):
楼主能发下电路原理图吗?我想做个玩玩

网友V: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感觉你什么都会

网友W:
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X(2019-02-22):
求楼主买材料淘宝店铺。3 07851983,谢谢

网友Y(2019-06-09):
标注一下,收藏备用

网友Z:
楼主好,也想照着做,已经买配件了,不知道丝杆和光轴之间怎么传动,怎么连接,望回复

网友AA:
佩服佩服,只能膜拜!!!!!

网友AB:
大神在买个挤出机热床改个3D打印机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大神在买个挤出机热床改个3D打印机

不行,速度太慢

网友AD:
本来我也想做的,电脑CAD都画好了,但是资金有限,一拖再拖

网友AE(2019-08-01):
请问一下这雕刻机能切瓦楞纸壳吗?谢谢

网友AF:
太给力了 很详细

网友AG:
厉害,动手能力强

网友AH:
感谢楼主的分享,之前一直想做,看到楼主这麽详细的分享,也鼓起勇气做了。想不到5天就采购,组装,调试完成了。真得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最重要的是,事情做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难,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行动起来的结果怎样也不会比现在只想什么都不做的结果要糟糕吧!顶多是打回原型!
下面要买激光头做激光,做CNC,做3D打印。

网友AI:
挺全面的 软硬件都有啊

网友AJ:
很赞,最近拆了几个光驱,打算做个小的先玩玩,学习了。

网友AK(2019-09-07):
楼主主轴电机怎么接的用什么控制变速还是一直开着

网友AL:
佩服佩服,真厉害,赞一个。

网友AM(2019-11-18):
666 就是小白一枚软件那一块看不懂

网友AN:
大大真的是神人

感謝分享

网友AO: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AP(2020-02-04):
好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AQ:
实战贴,留个脚印,需要再来

网友AR(2020-03-07):
整机做出来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AS:
敬业精神  赞一个

网友AT:
想自己做一套,能指点吗

网友AT:
能力太强了,效果怎么样呀

网友AU:
引用 网友Z:
楼主好,也想照着做,已经买配件了,不知道丝杆和光轴之间怎么传动,怎么连接,望回复

在数控行业有个叫联轴器的东东!

网友AV(2020-04-22):
利用这些资料你们做出来了吗

网友AW(2020-10-03):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等有时间试试

网友AX:
牛逼加油,好师傅!

网友AY:
楼主太认真了,学习学习

网友AZ:
硬核,码了

网友BA:
数主做这个设备用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BB:
唉,你这拿铁管焊的架子都做出来了,我这铝型材都有了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出来呢,归根到底还是懒惰啊。

网友BC(2020-11-05):
我要动手弄一个了

网友BD:
很厉害,有耐心,还能分享出来,多谢楼主。

网友BE:
学习了,有时间我也整一个出来

网友BF:
五粮液这个太厉害了 机架焊的不错 厉害了

网友BG(2020-12-16):
方管  有点软吧

网友BH: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值得学习

网友BI(2021-03-18):
请问楼主,你那雕刻机可以为塑料面板开孔吗?

网友BJ(2021-05-24):
牛人做牛事,顶顶后续再来取

网友BK:
介绍详细制作资料全 ,diy cnc 好文

网友BL(2021-07-06):
输入X/Y/Z step/mm 参数
参数=((360/步进电机步距角)X驱动器选择细分数)/丝杆的螺距
42步距1.8度 ,扩散板没有用跳针所以是细分数1 丝杆螺距8
我设置的是25=360除1.8乘1除8怎么设置?

网友BM(2021-09-29):
不错,达到这个效果很nice

网友BN(2021-12-08):
谢谢楼主。留个记号,用时仔细看看

网友BO:
留个标记,以后去做。

网友BP(2022-02-05):
感谢楼主,正是本人需要的,受益匪浅。

网友BQ(2022-08-26):
学习了,点赞一下,等有时间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BR:
牛人,动手能力极强。

网友BS:
插个眼,有机会按照教程做一台

网友BT:
动手能力,硬件软件能力特别强。谢谢分享

网友BU:
我的天!这么厉害!

网友BV:
精度如何??多谢分享。等有空我也去做一个,你这个底盘是不是轻了点??

网友BW: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感觉你机械,电子,软件都会

网友BX:
这个厉害,攒够了黑币,一定下载试试

网友BY:
NB,大神,动手能力超强,佩服

网友BZ:
楼主威武,手工之王

网友CA(2023-10-03):
标注一下,收藏备用,好贴。

网友CB:
厉害,自己想做,没有基础可能不行。

网友CC:
这资料真不赖,有空搞一台来切割亚克力,不然DIY外壳老得跑去外面做

网友CD(2023-11-02):
牛人,坛子里卧虎藏龙呀

网友CE:
好教程,做的不错。

网友CF:
从制作过程来看,你还真是个人才!

网友CG(2024-03-08):
导轨用直线导轨和滑块,不要用光杆。国产的直线导轨和滑块现在也很便宜,精度比光杆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