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测量的stm32源程序

楼主(2018-08-21):
一个测量空间角度的加速度器的例程
文件说明:
    project.eww :Workspace Data 工作空间
    project.ewd :Debugger Data. 调试器数据
    project.ewp : IAR Project 项目文件
        上面3个文件IAR系统的工程配置文件

    stm32f10x_flash.icf :     这个文件是IAR连接器配置文件。配置程序段(只读)在CPU内部Flash
                         数据段(可读写的,堆和栈)在CPU内部RAM。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修改。

    stm32f10x_ram.icf   : 这个文件是IAR连接器配置文件。配置程序段(只读)和数据段(可读写的,堆和栈)
                都在CPU内部RAM。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修改。

    cpu_ram.mac : 在CPU内部RAM调试时的宏文件, 包含修改中断向量表的代码
    ext_sram    : 在CPU内部RAM调试时的宏文件, 包含配置FSMC总线和修改中断向量表的代码

使用方法:
    (1) 双击 Project.eww,启动IAR开发环境
    (2) 重新编译连接所有文件: Project->Rebuild all
    (3) 装载镜像 : Project->Debug
    (4) 运行程序 :Debug->Go(F5)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_printf.h"

#define RCC_APB2Periph_GPIO_CAN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GPIO_Remap_CAN             GPIO_Remap1_CAN1
#define GPIO_CAN                   GPIOB
#define GPIO_Pin_CAN_RX            GPIO_Pin_8
#define GPIO_Pin_CAN_TX            GPIO_Pin_9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__IO uint32_t ret = 0; /* for return of the interrupt handling */
volatile TestStatus TestRx;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TestStatus CAN_Polling(void);
TestStatus CAN_Interrupt(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 Setup STM32 system (clock, PLL 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 CAN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配置串口 */
        GPIO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AN transmit at 100Kb/s and receive by polling in loopback mode */
        TestRx = CAN_Polling();

        while (1) ;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GPIO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_CAN, ENABLE);

  /* CAN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CAN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_CAN,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CAN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CAN,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CAN , ENABLE);
}

TestStatus CAN_Pollin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TxMsg TxMessage;
  CanRxMsg RxMessage;
  uint32_t i = 0;
  uint8_t TransmitMailbox = 0;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5;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transmit */
  TxMessage.StdId=0x11;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IDE=CAN_ID_STD;
  TxMessage.DLC=2;
  TxMessage.Data[0]=0xCA;
  TxMessage.Data[1]=0xFE;

  TransmitMailbox=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i = 0;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TransmitMailbox) != CANTXOK) && (i != 0xFF))
  {
    i++;
  }

  i = 0;
  while((CAN_MessagePending(CAN1, CAN_FIFO0) < 1) && (i != 0xFF))
  {
    i++;
  }

  /* receive */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IDE=CAN_ID_STD;
  RxMessage.DLC=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if (RxMessage.StdId!=0x11)
  {
    return FAILED;
  }

  if (RxMessage.IDE!=CAN_ID_STD)
  {
    return FAILED;
  }

  if (RxMessage.DLC!=2)
  {
    return FAILED;
  }

  if ((RxMessage.Data[0]<<8|RxMessage.Data[1])!=0xCAFE)
  {
    return FAILED;
  }

  return PASSED; /* Test Passed */
}

TestStatus CAN_Interrup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TxMsg TxMessage;
  uint32_t i = 0;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1;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 transmit 1 message */
  TxMessage.StdId=0x00;
  TxMessage.ExtId=0x1234;
  TxMessage.IDE=CAN_ID_EXT;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DLC=2;
  TxMessage.Data[0]=0xDE;
  TxMessage.Data[1]=0xCA;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 initialize the value that will be returned */
  ret = 0xFF;

  /* receive message with interrupt handling */
  i=0;
  while((ret == 0xFF) && (i < 0xFFF))
  {
    i++;
  }

  if (i == 0xFFF)
……………………

网友A:
需要补全原理图与传感器类型后即可获得100黑币

网友B:
能说说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