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HT11温湿度检测装置设计 含源码与实物制作
#

楼主(2018-08-21):
总体来说,本次设计主要涉及了温湿度的测量、显示以及实现简单控制。硬件方面有五个模块,即单片机主控模块、传感器模块、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报警模块以及阈值设置模块。其中主控模块已经给出,我们只需适当增加驱动电路即可。
传感器模块使用的是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通过DHT11检测出当前环境下的温湿度,将所测数据交给AT单片机进行分析和处理,并分别存入不同数组以便显示时候用。其中,为了显示稳定,本系统每间隔5s采集一次数据送入单片机。
1602液晶显示模块就是实现温湿度检测值和阈值的显示。其分两行显示,上边一行显示湿度,下边显示温度值,两行的末尾两位是阈值显示位,正常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按键将其隐藏,需要调节阈值时,再显示出来方便调整,相对构建了比较友好的人机交互。
小灯报警模块实现了检测值超过阈值的时候相应颜色的灯亮报警。本系统采用的是不同颜色的led灯,实际可以换成继电器驱动电机、加热器等,因此无论温度还是湿度超出范围led会进行报警提示。提醒工作人员此时温度湿度数据出现异常、需及时调整,及时启用升温器、加湿器、降温风扇以及喷雾器来有效的调整实验室内温湿度。
阈值设置模块通过四个按键来实现阈值设置功能的。使得在不同环境下设置阈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需要每次都在程序里改动然后再烧录,省去了复杂的过程。
STC89C52单片机每2秒钟从DHT11温湿度传感器中读入温度和湿度,在液晶屏上即时显示。液晶屏上同时显示温湿度上限值,该上限值保存外外部EEPROM存储器中,掉电不失,并且可以通过四只按键上调或下调。当温度或湿度值超过上限值时,报警信号点亮相应报警灯。该报警信号可以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以控制外部风机或加热器。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t.h"
#include "2402.h"

//定义三个LED灯
sbit Led_qushi=P1^6;                //去湿灯
sbit Led_jiangwen=P1^5;                //降温灯
sbit fmq=P1^3;        //蜂鸣器
sbit Key_TH1 = P3^2;
sbit Key_TH2 = P3^3;
sbit Key_HH1 = P3^4;
sbit Key_HH2 = P3^5;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StartRH = 0;  //开始温湿度转换标志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
volatile bit fmqt = 0;
volatile bit fmqh = 0;
//定义温湿度传感器用外部变量
extern U8  U8FLAG,k;
extern U8  U8count,U8temp;
extern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extern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extern U8  U8comdata;
extern U8  count, count_r;

U16 temp;
S16 temperature, humidity;
S16 idata TH, HH;  //温度上限和湿度上限
char * pSave;
U8 keyvalue, keyTH1, keyTH2, keyHH1, keyHH2;

//定义变量
U16 RHCounter;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RHCounter = 0;
   Led_qushi = 1;
   Led_jiangwen = 1;
   TH = 40;
   HH = 85;
   keyvalue = 0;
   keyTH1 = 1;
   keyTH2 = 1;
   keyHH1 = 1;
   keyHH2 = 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2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RHCounter ++;
    if (RHCounter >= 100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
}

//存入设定值、
void Save_Setting()
{
   pSave =  (char *)&TH;          //地址低位对应低8位,高位对应高8位
   wrteeprom(0, *pSave);          //存温度上限值TH低8位
   DELAY(500);
   pSave ++;
   wrteeprom(1, *pSave);          //存温度上限值TH高8位
   DELAY(500);
   pSave =  (char *)&HH;
   wrteeprom(2, *pSave);          //存湿度上限值RH低8位
   DELAY(500);
   pSave ++;
   wrteeprom(3, *pSave);          //存湿度上限值RH高8位
   DELAY(500);

}

//载入设定值、
void Load_Setting()
{
   pSave =  (char *)&TH;
   *pSave++ = rdeeprom(0);
   *pSave = rdeeprom(1);
   pSave = (char *)&HH;
   *pSave++ = rdeeprom(2);
   *pSave = rdeeprom(3);
   if ((TH>99)||(TH<0)) TH = 40;
   if ((HH>99)||(HH<0)) HH = 85;
}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
   switch (num)
   {
      case 1:
             if (TH<99) TH++;
             L1602_char(1, 15, TH/10+48);
             L1602_char(1, 16, TH%10+48);
             break;
          case 2:
             if (TH>1) TH--;
             L1602_char(1, 15, TH/10+48);
             L1602_char(1, 16, TH%10+48);
             break;
          case 3:
             if (HH<99) HH++;
             L1602_char(2, 15, HH/10+48);
             L1602_char(2, 16, HH%10+48);
             break;
          case 4:
             if (HH>1) HH--;
             L1602_char(2, 15, HH/10+48);
             L1602_char(2, 16, HH%10+48);
             break;
          default:
             break;
   }
   Save_Setting();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16 i, j, testnum;

    EA = 0;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ata_Init();
        EA = 1;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Hua Hua`s Design");
        L1602_string(2,1,"HaHaHaHa");
        //延时
        for (i=0;i<700;i++)
           for (j=0;j<700;j++)
           {;}
    //清屏
        L1602_string(1,1,"                ");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1,1,"Tem:   C  TH:");
        L1602_string(2,1,"Hum:   %  HH:");

    //载入温度上限和湿度上限设定值
        Load_Setting();
        L1602_char(1, 15, TH/10+48);
        L1602_char(1, 16, TH%10+48);
        L1602_char(2, 15, HH/10+48);
        L1602_char(2, 16, HH%10+48);

        while(1)
        {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if (FlagStartRH == 1)
                 {
                     TR0 = 0;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TR0 = 1;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显示温湿度
                         L1602_int(1,5,temperature);
                     L1602_int(2,5,humidity);
                }
                //温湿度控制
                if (temperature > TH)
                {
                Led_jiangwen = 0;
                fmqt=1;
                }
                else
                {
                Led_jiangwen = 1;
                fmqt=0;
                }                                //降温
                if (humidity > HH)
                {
                Led_qushi = 0;
                fmqh=1;
                }
                else
                {
                Led_qushi = 1;
                fmqh=0;
                }                                                //去湿
                if((fmqt==1)||(fmqh==1))
                fmq=0;
                else
                fmq=1;

                //键盘查询,在弹起时响应
                if ((Key_TH1)&&(keyT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1;}
        else if ((Key_TH2)&&(keyT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2;}
        else if ((Key_HH1)&&(keyH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3;}
        else if ((Key_HH2)&&(keyH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4;}
                if (FlagKeyPress == 1)
                {
           KeyProcess(keyvalue);
           FlagKeyPress = 0;
                }
        if (!Key_TH1) keyTH1 = 0;
                else keyTH1 = 1;
        if (!Key_TH2) keyTH2 = 0;
                else keyTH2 = 1;
        if (!Key_HH1) keyHH1 = 0;
                else keyHH1 = 1;
        if (!Key_HH2) keyHH2 = 0;
                else keyHH2 = 1;

        }
}

网友A(2022-04-13):
做的真是不错,不点赞都不行,所以坚定的点赞!

网友B:
这个有电路板的文件嘛?

网友C(2020-05-22):
你所说四个按键 有个阈值设置 ??感觉原理图不太符合啊?

网友D:
下载了,打不开程序

网友C:
下载了 打不开程序

网友C:
怎么下载打不开啊?

网友E(2020-04-17):
请问这个是你自己焊接的吗

网友F:
DHT温度实在不准

网友G:
是不是只能设置上限

网友H(2019-01-19):
电路原理图附件

网友I:
怎么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