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单片机时钟带倒计时

楼主(2018-08-21):
红外遥控单片机时钟带倒计时,功能强大,可以参考。

//****************************************************************//

//MCU :STC11F60XE
//去中间值6M  内部晶振5.5-6.8M

//****************************************************************//

#include<STC11F60XE.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DS1302.h>
//#include<RS485.h>
//#include<eepram_operat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gtime 1                                            //定义读传感器时间间隔 单位为秒

/*********************************/

sbit hwx=P3^2;                             //红外接收数据引脚

sbit  led1=P1^4;
sbit  led2=P1^0;

sbit  SD=P1^5;
sbit  CK=P1^6;
sbit  SK=P1^7;

bit time_flag,ly_flag,meter_flag,flash_flag;
uchar count;
uchar last_sec;
int second;

uchar ly_lhj[4];                                        //保存NEC的四个字节数据
uchar dis_data[4];

uchar data disp_code[12]={0xc0,0xfa,0xa4,0xb0,0x9a,0x91,0x81,0xf8,0x80,0x90,0xff,0xbf}; //0,1,2,3,4,5,6,7,8,9,OFF,负号

/*********************************************/
void delay_1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20;i++);
}
/*********************************************/
void delay(void)
{
        uchar i=10;
        while(i--);
}
/***************************************************************************/
void  WR_595(uchar num1)  ////试用于TPIC6B595N直接拉数码管
{
    uchar date;
   uchar b;
   date=num1;

  for(b=0;b<=7;b++)
    {
     if((date&0x80)==0x80)   //最高位为1,则向sdata_595发送1
            SD=0;            //发出数据的最高位
         else
            SD=1;

         date<<=1;               //左移位
         SK=0;
         _nop_();
         _nop_();
         SK=1;            //产生上升沿
            }
}
/***************************************************************************/
void display(void)
{
         CK=0;

                  WR_595(disp_code[dis_data[3]]);
                    WR_595(disp_code[dis_data[2]]);
             WR_595(disp_code[dis_data[1]]);
             WR_595(disp_code[dis_data[0]]);

                 /*
                 WR_595(disp_code[3]);
                    WR_595(disp_code[2]);
             WR_595(disp_code[1]);
             WR_595(disp_code[0]);
                 */

     CK=1;
}
//--------------------------------------------------------------------------------------------------
// 函数名称: 校验时间函数
// 函数功能:
//--------------------------------------------------------------------------------------------------

void adjust_time(void)
{
   uchar ex,wei=3;
            led1=0;
         led2=0;
  ////////////////////////////////////

   while(time_flag==1)
    {
        ///////////////////////////
          ex=dis_data[wei];                 //设定位闪烁显示
          dis_data[wei]=10;
          display();
          delay_1ms(1500);
          dis_data[wei]=ex;
      display();
          delay_1ms(2200);
        ///////////////////////////
            if(ly_flag)
       {
                     ly_flag=0;       //清空标志

             ///////////左移键////////////
             if(ly_lhj[2]==0x08 && ly_lhj[3]==0xf7)
                 { if(wei>0)
                   wei--;
                   else
                   wei=3;
                  }
                 ///////////右移键////////////
             if(ly_lhj[2]==0x0a && ly_lhj[3]==0xf5)
                 { if(wei<3)
                   wei++;
                   else
                   wei=0;
                  }
              ///////////0键////////////
             if(ly_lhj[2]==0x0e && ly_lhj[3]==0xf1)
                     dis_data[wei]=0;
                  ///////////1键////////////
             if(ly_lhj[2]==0x10 && ly_lhj[3]==0xef)
                     dis_data[wei]=1;
                  ///////////2键////////////
             if(ly_lhj[2]==0x11 && ly_lhj[3]==0xee)
                     dis_data[wei]=2;
                  ///////////3键////////////
             if(ly_lhj[2]==0x12 && ly_lhj[3]==0xed)
                     dis_data[wei]=3;
                  ///////////4键////////////
             if(ly_lhj[2]==0x14 && ly_lhj[3]==0xeb)
                     dis_data[wei]=4;
                  ///////////5键////////////
             if(ly_lhj[2]==0x15 && ly_lhj[3]==0xea)
                     dis_data[wei]=5;
                  ///////////6键////////////
             if(ly_lhj[2]==0x16 && ly_lhj[3]==0xe9)
                     dis_data[wei]=6;
                  ///////////7键////////////
             if(ly_lhj[2]==0x18 && ly_lhj[3]==0xe7)
                     dis_data[wei]=7;
                  ///////////8键////////////
             if(ly_lhj[2]==0x19 && ly_lhj[3]==0xe6)
                     dis_data[wei]=8;
                  ///////////9键////////////
             if(ly_lhj[2]==0x1a && ly_lhj[3]==0xe5)
                     dis_data[wei]=9;

                      ///////////时间设置返回 menu键////////////
                 if(ly_lhj[2]==0x02 && ly_lhj[3]==0xfd)
                    {
                          hour=dis_data[0]*16 + dis_data[1];
                          min=dis_data[2]*16 + dis_data[3];
                          ds1302_initial();

                           time_flag=0;

                         //while(1);                  //基准时间设定后需要重新上电
                         }
            }

         }

}

//--------------------------------------------------------------------------------------------------
// 函数名称: 校验时间函数
// 函数功能:
//--------------------------------------------------------------------------------------------------

void meter_Init(void)
{

    //////////定时器部分///////
    TR0=0;       //disable timer0
        TH0=0x3c;
        TL0=0xb0;          //reload timer0
        count=0;
        ////////显示部分/////////
        led1=0;  led2=0; //点亮led
        second=0;
        dis_data[0]=0;
        dis_data[1]=0;
        dis_data[2]=0;
        dis_data[3]=0;
}
//--------------------------------------------------------------------------------------------------
// 函数名称: 校验时间函数
// 函数功能:  10倒计时到0  开始计时
//--------------------------------------------------------------------------------------------------

void time_meter(void)
{
        meter_Init();

  while(meter_flag==1)
    {
            if(count==5 || count==10 || count==15 || count==19 )                   //没200ms
           {  DIS_change();
                     if(last_sec!=read_sec)
                     {
                     last_sec=read_sec;
                        if(second==5999)
                         second=second;
                         else
                     second++;

                           dis_data[0]=second/60/10;
                 dis_data[1]=second/60%10;
                 dis_data[2]=second%60/10;
                 dis_data[3]=second%60%10;

                  }
           }
          delay_1ms(20);
          display();

           /**************遥控器操作不封*****************/
             if(ly_flag)
       {
              ly_flag=0;       //清空标志
           ///////////暂停开始  暂停键////////////
          if(ly_lhj[2]==0x00 && ly_lhj[3]==0xff)
            {TR0=~TR0;
                 if(TR0==1)
                   {DIS_change();last_sec=read_sec;}
                 }
           ///////////重新开始 ok键////////////
             if(ly_lhj[2]==0x09 && ly_lhj[3]==0xf6)
             { meter_Init();}
           ///////////返回时钟模式 返回键////////////
             if(ly_lhj[2]==0x06 && ly_lhj[3]==0xf9)
             { meter_flag=0;TR0=1;}

                }
            /****************************************/

        }
}
//--------------------------------------------------------------------------------------------------
// 函数名称: setup(void)
// 函数功能: 设置
//--------------------------------------------------------------------------------------------------
void setup(void)
{
  if(ly_flag)
  {         ly_flag=0;       //清R空标志

        ///////////时间设置进入 menu键////////////
        if(ly_lhj[2]==0x02 && ly_lhj[3]==0xfd)
            { time_flag=1; TR0=0;ly_flag=0; adjust_time();TR0=1;}

        ///////////目标清零  +////////////
        //if(ly_lhj[2]==0x04 && ly_lhj[3]==0xfb)
        //{target=0; data_transfer();eeprom();}
        ///////////实际清零 _////////////
        //if(ly_lhj[2]==0x0c && ly_lhj[3]==0xf3)
        //{real=0; data_transfer();eeprom();}

        ///////////segtime设置 ok键////////////
        if(ly_lhj[2]==0x09 && ly_lhj[3]==0xf6)
          { meter_flag=1;ly_flag=0; time_meter();}

        ///////////选择segtime////////////
        //if(ly_lhj[2]==0x00 && ly_lhj[3]==0xff);

   }
}

//--------------------------------------------------------------------------------------------------
// 函数名称:初始化函数
// 函数功能:设定定时器工作方式,设定波特率
//--------------------------------------------------------------------------------------------------
/********************************/
void Init(void)
{
    TMOD = 0x11;                                    //set timer0 & timer1 as mode 1 (16-bit)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TH0=0x3c;
        TL0=0xb0;
        TR0=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红外接收头
        IT0=1;                                    //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EA = 1;

}
/********************************/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 函数功能:
//--------------------------------------------------------------------------------------------------

  void main()
{

        delay_1ms(1000);
        //display();                     //先点亮数码管
        Init();
        led1=0;
        led2=0;

while(1)
{
   delay_1ms(200);

   if(flash_flag==1) {led1=~led1;led2=~led2;flash_flag=0;}

  if((count%5)==0)
    { DIS_change();

          dis_data[0]=read_hour/16;
          dis_data[1]=read_hour%16;
          dis_data[2]=read_min/16;
          dis_data[3]=read_min%16;

        }
   display();
   setup();

}
}
//--------------------------------------------------------------------------------------------------
// 函数名称: 外中断0入口函数,P32引脚,红外线接收IC数据脚         使用timer1 计时
// 函数功能:
//--------------------------------------------------------------------------------------------------
void hongwai(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ia;
        /**************开始判断是否为NEC波形引导码的前9MS和后4.5MS******************************/
        TL1=0;
        TH1=0;                                //定时/计数器1初始值
        TR1=1;                                //定时器以12M晶振12分频计数,(12M 1us)
        while(!hwx);
        TR1=0;                                //信号翻转停止计数
        if(TH1<30||TH1>40)        //NEC引导码前9MS,计数约9000,TH1约等于35,给个误差值,用30-40之
                return;

        TH1=0;                                //定时/计数器1初始值
        TR1=1;
        while(hwx){
                delay();
                if(TH1>22)                //NEC引导码引导码的后4。5MS,计数约4500,TH1约等于17
                        retur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