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关于两个厂房门联动的pic单片机程序,上板后不好使,求指点

楼主(2018-08-21):
//这是一个关于两个厂房门联动的程序。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uchar cishu;        //设置一个标记变量,通过这个变量来观察是否有车辆正在通过通道,确定内外门是否开启
                    //来自地感的开门信号,判断次数是否为0,为0说明没有车辆通过,门可以开启;如果为1,说
                               //明有车两正在通过,不能开门
uchar jin;         //为了解决内外两个门同时下咯,软件如何执行的问题,设立3个变量,同过比较进出两个变量
uchar chu;          //大小,相等时变量为0,为0时候不动作;变量不为0时候执行命令。进出两个变量由开门信号产生。
uchar bijiao;
void delay(uint x);
void init();
void scan();
void didi1(uchar num);
void didi2(uchar num);

void main()
{

    jin=0;
    chu=0;
    bijiao=0;

    cishu=0;
        init();
        while(1)
        {
                scan();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
TRISA=0B00001111;PORTA=0B00000001;
TRISB=0B00000000;         PORTB=0B00000000;
TRISC=0B11111111;     PORTC=0B11111111;

                        }
void scan()
{
        if(RA1==1)              //室内门开门信号

        {
                delay(10);
                if(RA1==1)
                {
              jin=jin+1;
                                       switch(cishu)
                {
                case 0:didi1(100);RB5=1;RB7=1;break;  //RB6 内门开,外门锁,警灯亮
                case 1:cishu=-1;break;

                }

                }
        }
        if(RA2==1)          //室外门开门信号
        {
                delay(10);
                if(RA2==1)
                {
                chu=chu+1;
                    switch(cishu)
                {
                case 0:didi2(100);RA5=1;RB7=1;break;  //RB2外门开,内门锁,警灯亮
                case 1:cishu=-1;break;

                }

                }
          }
        if(RA0==0)               //室内门关闭到位,外门解锁 ,外门开启,次数加1.
        {
                delay(10);
                if(RA0==0)
                {
           if(jin=chu)bijiao=0;
                   if(bijiao!=0){
                                cishu=cishu+1;
                        RB5=0;
                        didi2(50);    //开外门 RB2
                        }
            if(bijiao==0){;}
                }
        }
        if(RC6==0)               //室外门关闭到位,内门解锁 ,内门开启,次数加1.
        {
                delay(10);
                if(RC6==0)
                {
                 if(jin=chu)bijiao=0;

          if(bijiao!=0){
                                cishu=cishu+1;
                        RA5=0;
                         didi1(50);    //开内门  RB6
                        }
            if(bijiao==0){;}
                }
        }

}
void didi1(uchar num)
{
        uchar di_num;
        for(di_num=num;di_num>0;di_num--)
        {
                RB6=1;                              //内门开
                delay(50);
                RB6=0;
                delay(20);
        }
}
void didi2(uchar num)
{
        uchar di_num;
        for(di_num=num;di_num>0;di_num--)
        {
                RB2=1;
                delay(50);                           //外门开
                RB2=0;
                delay(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