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控制3.3V电源的关断用什么元件?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8-08-21):
使用单片机(3.3V供电)控制3.3V电源的关断,使用三极管存在压降、使用MOS管,由于源极所加电压无法满足MOS管阈值,不能完全关断,使用光耦又太贵,哪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试试RT9701,电源开关IC,淘宝几毛一只,控制使能脚就可以了

网友B:
随手画的,原件取值请根据实际需要

网友C:
或者考虑一下继电器,功率不大的话,一些继电器的体积也很小的

网友D:
提高电压是个办法

网友E:
使用低压的MOS管呀,像充电宝里还有很多地方都在使用低压的MOS管了,实在不行就只能用继电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