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单片机时钟实验,数码管全显示

楼主(2018-08-21):
主函数
#include<reg52.h>
#include<DS132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pros()       //数据处理
{
    DS1320readtime();
DisplayData[0]=smgduan[TIME[2]/16];      //BCD码
DisplayData[1]=smgduan[TIME[2]&0X0f];        //  s m  h
DisplayData[2]=0X40;                    //TIME[7]={5, 32, 0x10, 0x21, 0x8, 0x08, 0x18};
DisplayData[3]=smgduan[TIME[1]/16];
DisplayData[4]=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TIME[0]/16];
DisplayData[7]=smgduan[TIME[0]&0X0f];
}
void 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 DisplayData[7-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DS1320start();
while(1)
{
  datpros();
  display();
  }
  }
时钟函数
#include<DS1320.h>
         //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读1写0,读比写加1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1000{0000,0010~1010,1100}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7, 0x05, 0x06, 0x16};
          //初始化时间,BCD码
void DS1320write(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n;
  CE=0;        //复位管脚
  _nop_();       //延时函数
  SCLK=0;       //SCLK置低电平后CE置高电平
  _nop_();       //CE低电平有效,操作时置高电平
  CE=1;        //SCLK串行时钟输入引脚
  _nop_();
  for(n=0;n<8;n++)   //地址
  {
IO=add&0X01;   //低位写入
add>>=1;     //右移一位
SCLK=1;     //上升沿写
SCLK=0;     //下降沿读
_nop_();
}
   for(n=0;n<8;n++)   //数据
  {
IO=dat&0X01;   //低位写入
dat>>=1;     //右移一位
SCLK=1;     //上升沿写
SCLK=0;     //下降沿读
}
CE=0;    //复位置低电平
_nop_();
}
uchar DS1320read(uchar add)
{
  uchar n,dat,dat1;
  CE=0;
  _nop_();
  SCLK=0;       //SCLK置低电平后CE置高电平
  _nop_();       //CE低电平有效,操作时置高电平
  CE=1;        //SCLK串行时钟输入引脚
  _nop_();
  for(n=0;n<8;n++)
  {
IO=add&0X01;   //低位写入
add>>=1;     //右移一位
SCLK=1;     //上升沿写
SCLK=0;     //下降沿读
_nop_();
}
_nop_();
  for(n=0;n<8;n++)
  {
    dat1=IO;              //低位接收
dat=(dat>>1)|(dat1<<7);        //
  SCLK=1;               //上升沿写
SCLK=0;               //下降沿读,放置数据
_nop_();
}
    CE=0;
_nop_();                     //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1;
_nop_();
IO=0;
_nop_();
IO=1;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20start()       //初始化
{
   uchar n;
   DS1320write(0X8E,0X00);    //0X8E  1000 1110  写保护地址 0写1读
          //0X00 WP置零
   for(n=0;n<7;n++)
   {         //写入时钟信号
DS1320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写入寄存器,用TIME数组
   }
    DS1320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P置1
   }
void DS1320readtime()    //读时钟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DS1320read(WRITE_RTC_ADDR[n]);   //TIME数组=读取写寄存器
}
}
头文件
#ifndef _DS1320_H_
#define _DS1320_H_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IO=P3^4;
sbit CE=P3^5;
sbit SCLK=P3^6;
void DS1320write(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DS1320read(uchar add);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S1320start();
void DS1320readtime();
extern uchar TIME[7];                     //定义全局变量
#endif

楼主:
求助啊啊

网友A:
怎么不说是什么问题呢?先转移到冷门区了,,楼主补一下,在通知我转到问答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说是什么问题呢?

数码管显示不出时间,全部都亮

楼主:
数码管显示不出时间,全部都亮

网友B:
void DS1320readtime()    //读时钟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DS1320read(WRITE_RTC_ADDR[n]);   //TIME数组=读取写寄存器
}

应该是

void DS1320readtime()    //读时钟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DS1320read(WRITE_RTC_ADDR[n]);   //TIME数组=读取写寄存器
                TIME[n] = DS1320read(READ_RTC_ADDR[n]);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S1320readtime()    //读时钟
{
  uchar n;

哎呀,天使啊,谢谢大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