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怎么接电源?DC插座焊了两条线接上电源无反应

楼主:
查看数: 3485 | 评论数: 12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8-8-21 11:53

正文摘要:

我在那个DC插座焊了两条线,接上了电源之后无反应。图上标字的也是接电源吗?这让我很纠结

网友A(2018-08-21):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上电,正负接错了可就烧了。最好查板子上的芯片资料,根据芯片的供电引脚来查整块板的供电,毕竟这么大个板子估计是有多种电压电源的。另外也要确认板子是否好的,不然就算正确供电也可能没反应。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下每个芯片电源脚的连接,画个简单的电源线路路,你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板上的的micro-USB口供电,双+-那里好像接扬声器的,切不可接电器

可以了,谢谢你!!!

网友E:
usb那里啊

网友F:
看着像接电源的焊点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用USB口供电

网友D:
在板上的的micro-USB口供电,双+-那里好像接扬声器的,切不可接电器

网友H:
USB不是么

网友I:
图片不够清晰。

网友C:
只有一个micro-USB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板上没有 mini USB 接口么?

没有啊

网友J:
板上没有 mini USB 接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