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字库12864想让两个汉字上下之间没有间隙紧挨着要怎么做?

楼主:
想让两个字上下之间没有间隙,我该怎么办啊?

#include <reg51.h>
sbit e=0xb0;//1011 0000
sbit rw=0xb1;//1011 0001
sbit rs=0xb2;//1011 0010
sbit cs2=0xb3;//1011 0011
sbit cs1=0xb4;//1011 0100
sbit busy=0xa7;//1010 0111
//PCtoLCD2002完美版 阴码,逐列式,顺向
//汉字当前点阵大小16*16,字宽19,字高19
char code an[]=        {
                                0x0A,0x10,0x32,0x10,0x22,0x10,0x23,0x90,0x2E,0xA0,0x62,0x60,
                                0x22,0x40,0x23,0xA0,0x22,0x20,0x2A,0x10,0x32,0x10,0x00,0x00,/*"安",0*/
                                };
char code ke[]=        {
                                0x28,0xC0,0x2B,0x00,0x3F,0xF0,0x4A,0x00,0x49,0x00,0x00,0x80,
                                0x24,0x80,0x12,0x80,0x00,0x80,0x7F,0xF0,0x01,0x00,0x00,0x00,/*"科",0*/
                };
void pulse()//puse=使能脉冲
        {
        e=1;
        e=0;
        }
void busy_check(char right)
        {
        P2=0xff;//数据口全部高电平
        if (right==1)
                {
                P3=0x13;//0001 0011 CS1=1;CS2=0;RS=0;RW=1;RW=1;左半屏
                while(!busy);
                }
        if (right==0)
                {
                P3=0x0b;//0000 1011 CS1=0;CS2=1;RS=0;RW=1;RW=1;右半屏
                while(!busy);
                }
        }

void cmd_w(char cmd,char right)
        {
        busy_check(right);
        if (right==1)
                {
                P3=0x10;//0001 0000 CS1=1
                }
        if (right==0)
                {
                P3=0x08;//0000 1000        CS2=0
                P3=0x08;//0000 1000        CS2=0
                }
        P2=cmd;
        pulse();//使能脉冲
        }

void data_w(char dat,char right)
        {
        busy_check(right);
        if (right==1)
                {
                P3=0x14;//0001 0100 CS1=1; RS=1;
                }
        if (right==0)
                {
                P3=0x0c;//0000 1100 CS2=1; RS=1;
                }
        P2=dat;
        pulse();
        }

void lcd_init()
        {
        unsigned int i;
        cmd_w(0x3e+1,0);//显示开关 0011 1111
        cmd_w(0xc0+0,0);//修改显示起始行 1100 0000
        cmd_w(0xb8+0,0);//修改页地址 1011 1000
        cmd_w(0x40+0,0);//修改列地址 0100 0000
        cmd_w(0x3e+1,1);
        cmd_w(0xc0+0,1);
        cmd_w(0xb8+0,1);
        cmd_w(0x40+0,1);
        for(i=0;i<256;i++)
                {
                data_w(0x00,0);
                }

        cmd_w(0xb8+4,0);//左边 页地址+4
        cmd_w(0x40+8,0);//左边 列地址+8
        for(i=0;i<256;i++)
                {
                data_w(0x00,0);
                }

        for(i=0;i<256;i++)
                {
                data_w(0x00,1);
                }

        cmd_w(0xb8+4,1);//右边 页地址+4
        cmd_w(0x40+8,1);//右边 列地址+8
        for(i=0;i<256;i++)
                {
                data_w(0x00,1);
                }
        }

char chang(char a)//chang(zhi[i])
        {
        char temp,i;
        for(i=0;i<8;i++)
                {
                temp<<=1;//左移1位
                temp|=(a&0x01);//temp=temp|(a&0x01)
                a>>=1;//右移1位
                }
        return(temp);
        }

void hanzi_w(char hang,char lie,char zhi[24])
        {
        unsigned char i;
        if(lie<4)//汉字上半部分;左半屏
                {
                cmd_w(0xb8+1*hang,0);
                cmd_w(0x40+1*lie,0);
                for(i=0;i<24;i=i+2)
                        data_w(chang(zhi[i]),0);
                }
        else//汉字上半部分;右半屏
                {
                cmd_w(0xb8+1*hang,1);
                cmd_w(0x40+1*(lie-4),1);
                for(i=0;i<24;i+=2)
                        data_w(chang(zhi[i]),1);
                }
        if(lie<4)//汉字下半部分;左半屏
                {
                cmd_w(0xb8+1*hang+1,0);
                cmd_w(0x40+1*lie,0);
                for(i=1;i<24;i+=2)
                        data_w(chang(zhi[i]),0);
                }
        else//汉字下半部分;右半屏
                {
                cmd_w(0xb8+1*hang+1,1);
                cmd_w(0x40+1*(lie-4),1);
                for(i=1;i<24;i+=2)
                        data_w(chang(zhi[i]),1);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a;i++)
                for(j=0;j<200;j++)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hanzi_w(0,0,an);
        hanzi_w(2,0,ke);

        while(1)
                {
                 delay(3);
                cmd_w(0xc0+1,0);
                cmd_w(0xc0,1);
                //i++;
                //if(i==64)
                        //i=0;
                }
        }

网友A(2018-08-21):
想让安和科两个字上下紧挨着,我怎么实现不了啊?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想让安和科两个字上下紧挨着,我怎么实现不了啊?求大神赐教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
12864的液晶横向128个点,纵向64个点,显示16*16点阵汉字就是横向8个汉字,纵向4个汉字。一般16*16点阵字库实际不是用足16*16个点阵,而是在下面和右面各留一个点阵作为间隙,如果要想不留间隙,就需要更换字库成真正16*16的字库

网友B:
更换字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864的液晶横向128个点,纵向64个点,显示16*16点阵汉字就是横向8个汉字,纵向4个汉字。一般16*16点阵字库 ...

我的子模是取的12*12,想显示5行汉字,5*12=60,每行之间间隔一个像素,刚好是64,能实现吗?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因为每字节8位,纵向64点是8个字节,那必须对字库进行移位拼接,不是一点点麻烦,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