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这个板子,在哪能焊个天线

楼主:
车钥匙遥控板,距离太 近,想焊个天线,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求教

网友A(2018-08-21):
第二张照片里的粗的弯曲的线估计就是天线

网友B:
天线不好加啊,有专门的RF工程师的,不过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就在边上那条铜铂处刮开,接个1P的电容,然后再焊上天线,天线不可直接焊上面,直接焊就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照片里的粗的弯曲的线估计就是天线

多谢多谢,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好加啊,有专门的RF工程师的,不过你可以试一下.

多谢多谢,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在边上那条铜铂处刮开,接个1P的电容,然后再焊上天线,天线不可直接焊上面,直接焊就不行的

多谢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