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12864液晶接口兼容的问题

楼主:
目前有一个开发板,1602的液晶,但是没有12864的液晶,也不想再搞别的开发板。
请高人指点下,具体应该怎么个改法,我看12864的插口比1602的多。

网友A(2018-08-21):
用万能板做个转接板,12864使用串口模式.

网友B:
给你一个板子的电路——共享

这就是同一板子共用的电路,你可以自己接些线来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板子的电路——共享

谢谢。我抽空试验一下。

网友D:
硬件上没有办法实现兼容问题,因为他们两个的电源不在相同的位置

网友E:
多了两根片选而已,杜邦线飞到开发板单片机的IO口的引出插针上就完事了。这个东西想学的话就不要非把液晶模块插到他给的座子上,自己用杜邦线插一下还能多学点硬件知识……

网友E:
1602和12864的相同定义脚共有11个,RS   RW  EN   V0然后是D0-D7八条,电源两条,背光两条,上边加一起是16条,1602就是上边的16条,12864多了CS1   CS2两个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