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查看远程GPS数据呢?

楼主(2018-08-21):
分享学习一下,手机查看gps数据
GPS手机远程接收方案
需要材料
材料
数量
GPS模块
1
GSM模块
1
电源
1
TCP服务器
1
可编程单片机
1
杜邦线
若干
螺丝螺母
若干
设计
GPS模块是串口收发的,如果需要把接收到的信息处理后传输给手机上查看,那么我们需要先设计出无线传输方案; 无线传输方案中有几种办法:
1.蓝牙传输
2.WIFI传输
3.通过GSM模块把经纬度信息放到网络服务器中
这里我们只介绍第三种方案,前面两种相对简单,需要介绍。
无论哪种方案,我们都需要先在众多的GPS数据中提取经纬度信息,提取方法参GPS的资料文档。GSM模块需要先设定好访问网络的功能,设置方法参考GSM的资料文档。
现在准备好的模块有2个串口传输,而大多数便宜单片机只有1个串口,这时可以采取下图的方案设计。
把GSM模块的RX接到单片机的TX,并把GPS的TX接到单片机的RX,这样就可以利用一个串口分别接两个模块达成效果。
服务器
服务器方案可以自己架设或者使用网络服务器,这里我们以LINUX服务为案例;服务器的工作非常简单,仅仅建立一个TCP服务器并把两个客户端得信息互相转发。这里提供下C的参考程序给大家修改。

/*
* main.cpp
* TCP客户端信息转发
* Author: Yayi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etd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wait.h>

#define WAITBUF 1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sockfd,clientnub,client2nub;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_addr,client2_addr;
              socklen_t sin_size;
              char serverlog0[1024] = {0};
              char serverlog1[1024] = {0};
              char serverlog2[1024] = {0};
              time_t timep;
              struct tm *p;

              /*服务器端开始建立socket描述符*/
              if((sockfd=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1)
              {
        fprintf(stderr,"Socket error:%s\n",strerror(errno));
        exit(1);
              }

              /*服务器端填充 sockaddr结构*/
              bzero(&server_addr,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_addr.sin_family=AF_INET;

              /*自动填充主机IP*/
              server_addr.sin_addr.s_addr=htonl(INADDR_ANY);
              server_addr.sin_port=htons(8888);

              /*捆绑sockfd描述符*/
              if(bind(sockfd,(struct sockaddr *)(&server_addr),sizeof(struct sockaddr))==-1)
              {
                      fprintf(stderr,"Bind error:%s\n",strerror(errno));
                      exit(1);
              }

              /*监听sockfd描述符*/
              if(listen(sockfd, WAITBUF)==-1)
              {
                      fprintf(stderr,"Listen error:%s\n",strerror(errno));
                      exit(1);
              }

              /*等待客户端链接*/
        sin_size=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nub=accept(sockfd,(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sin_size);

        /*日志格式化*/
                  time(&timep);
                  p = gmtime(&timep);

              sprintf(serverlog0,"[%d.%d.%d", (1900+p->tm_year), (1+p->tm_mon), p->tm_mday);
              sprintf(serverlog1," %d:%d:%d] ", p->tm_hour, p->tm_min, p->tm_sec);
              sprintf(serverlog2,"Server get connection from %s\n",inet_ntoa(client_addr.sin_addr));

              FILE* file = fopen("tcpserver.log","a+");
              fwrite(serverlog0,1,strlen(serverlog0),file);
              fwrite(serverlog1,1,strlen(serverlog1),file);
              fwrite(serverlog2,1,strlen(serverlog2),file);
              fclose(file);

              /*发送链接"OK\n"信号*/
              send(clientnub,"OK\n",strlen("OK\n"),0);

              /*等待客户端2链接*/
              sin_size=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2nub=accept(sockfd,(struct sockaddr *)(&client2_addr),&sin_size);
        /*日志格式化*/
                  time(&timep);
                  p = gmtime(&timep);

              sprintf(serverlog0,"[%d.%d.%d", (1900+p->tm_year), (1+p->tm_mon), p->tm_mday);
              sprintf(serverlog1," %d:%d:%d] ", p->tm_hour, p->tm_min, p->tm_sec);
              sprintf(serverlog2,"Server get connection from %s\n",inet_ntoa(client2_addr.sin_addr));

              file = fopen("tcpserver.log","a+");
              fwrite(serverlog0,1,strlen(serverlog0),file);
              fwrite(serverlog1,1,strlen(serverlog1),file);
              fwrite(serverlog2,1,strlen(serverlog2),file);
              fclose(file);

              /*发送链接"OK\n"信号*/
              send(client2nub,"OK\n",strlen("OK\n"),0);

              while(1)
              {
                            char recv_send_data[1024]={0};
                            /*把客户端2接收转发客户端*/
                            if((recv(client2nub,recv_send_data,1024,0))>0)
                                          send(clientnub,recv_send_data,strlen(recv_send_data),0);
                            /*把客户端接收转发客户端2*/
                            if((recv(clientnub,recv_send_data,1024,0))>0)
                                          send(client2nub,recv_send_data,strlen(recv_send_data),0);
              }
              close(sockfd);
              exit(0);
}

编译后运行一下即在阻塞等待两个客户端的接入。
手机APP接收数据格式
在单片机提取出经纬度的时候必须按照以下格式发送,否则手机APP不做处理。
Latitude:xx.xxxxx,Longitude:xxx.xxxxx\r\n
效果预览
图片是带着小狗跑步,可以看到小狗就在我得身后。

网友A(2019-03-02):
这资料也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