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roKopter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板手册(中文版)

楼主(2018-08-21):
当控制器被成功编程之后,你可以用 MikroKopter tool 检查传感器的值。为了进行这一操作,你要把带
排线的串口转换装置连接至板上。ISP 电缆必须移除从而用于调试,否则转换装置板上的跳线必须移除。
测试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

必须把飞行控制板水平放置,上电(或重启动),然后在 MikroKopter tool 中启动示波器选项(如果示
波器已经处于运行状态,你需要把它关闭一会儿,从而重置示波范围)。我们只能在这里观察到头五个模
拟值。如果显示变得很难读取,其他的模拟值可以通过 MikroKopter tool 的“Scope”选项卡关闭。
现在你尽可能平稳地把板倾斜到大约和俯仰轴呈 45 度角的位置上。在示波器上检查信号值。俯仰积分和
俯仰加速度传感器信号(以红色和黄色表示)应该表现出显著的值。
重要的是两者尽可能地重合一致。
还应对滚动轴进行同样的检测(图中蓝色和绿色):

然后我们检查偏航陀螺仪。我们把板沿偏航轴方向旋转,同时观察陀螺仪的信号。随着我们旋转该板,陀
螺仪应该输出一个大于零的值,当我们停止旋转的时候,它将会回到 0。
我们在虚拟显示器中检查陀螺仪的偏移量值(数值在括号中):
点击相应菜单的按钮。偏移量值应该在 500 左右(+100)。在这个例子里,偏航陀螺仪有点问题(178)。
它应该进行重新校准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