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实现流水灯样式的源码

楼主:
给需要的朋友 这也是第一次发帖 望支持!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8年8月18日
*      Author: LYJCD
*/

//###########################################################################
//
// FILE:    Example1_2833xGpioLED.c
//
// TITLE:   用DSP点亮发光二极管实验
//
//
//    根据在RAM中调试的需要,这个项目配置成"boot to SARAM".2833x引导模式
//    表如下显示. 常用的还有"boot to Flash"模式,当程序在RAM调试完善后就
//    可以将代码烧进Flash中并使用"boot to Flash"引导模式.
//
//       $Boot_Table:
//
//         GPIO87   GPIO86     GPIO85   GPIO84
//          XA15     XA14       XA13     XA12
//           PU       PU         PU       PU
//        ==========================================
//            1        1          1        1    Jump to Flash
//            1        1          1        0    SCI-A boot
//            1        1          0        1    SPI-A boot
//            1        1          0        0    I2C-A boot
//            1        0          1        1    eCAN-A boot
//            1        0          1        0    McBSP-A boot
//            1        0          0        1    Jump to XINTF x16
//            1        0          0        0    Jump to XINTF x32
//            0        1          1        1    Jump to OTP
//            0        1          1        0    Parallel GPIO I/O boot
//            0        1          0        1    Parallel XINTF boot
//            0        1          0        0    Jump to SARAM            <- "boot to SARAM"
//            0        0          1        1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
//            0        0          1        0    Boot to flash, bypass ADC cal
//            0        0          0        1    Boot to SARAM, bypass ADC cal
//            0        0          0        0    Boot to SCI-A, bypass ADC cal
//                                              Boot_Table_End$
//
// 功能描述:
//
//   程序编译下载成功后,运行程序时LED灯组会一直闪烁
//
//
//###########################################################################
// 释放日期: 2013.11.11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头文件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例子相关头文件

#define D8 GpioCtrlRegs.GPBDAT.bit.GPIO60  //D8代表GPIO60
#define D9 GpioCtrlRegs.GPBDAT.bit.GPIO61  //D9代表GPIO61
#define D10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4  //D10代表GPIO64
#define D11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5 //D11代表GPIO65
#define D12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6  //D12代表GPIO66
#define D13 GpioCtrlRegs.GPCBAT.bit.GPIO67  //D13代表GPIO67
#define D14 GpioCtrlRegs.GPCDAT.bit.GPIO68  //D14代表GPIO68

// 使用前,声明本文件中的相关函数;
void delay_loop(void);
void Gpio_select(void);

void main(void)
{

// 步骤 1. 初始化系统控制:
// 设置PLL, WatchDog, 使能外设时钟
// 下面这个函数可以从DSP2833x_SysCtrl.c文件中找到..
   InitSysCtrl();

// 步骤 2. 初始化通用输入输出多路复用器GPIO:
// 这个函数在DSP2833x_Gpio.c源文件中被定义了
// 这个函数使GPIO控制类寄存器初始化到默认状态
// InitGpio();  // 本例不用此子函数

// 本例使用下面的GPIO配置
   Gpio_select();

// 步骤 3. 清除所有中断初始化中断向量表:
// 禁止CPU全局中断
   DINT;

//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到他们的默认状态.
// 这个默认状态就是禁止PIE中断及清除所有PIE中断标志
// 这个函数放在DSP2833x_PieCtrl.c源文件里
   InitPieCtrl();

// 禁止CPU中断和清除所有CPU中断标志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并使其指向中断服务子程序(ISR)
// 这些中断服务子程序被放在了DSP280x_DefaultIsr.c源文件中
// 这个函数放在了DSP2833x_PieVect.c源文件里面.
   InitPieVectTable();

// 步骤 4. 初始化片内外设:
// 这个函数可以在DSP280x_CpuTimers.c源文件中找到
//   InitCpuTimers();   // 这个例子仅初始化了Cpu定时器

// 步骤 5. 用户特定的代码

   for(;;)
   {
           //*******让灯先从D8到D14逐一亮******//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0=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1=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1=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4=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4=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5=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5=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6=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6=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7=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7=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8=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8=1;

      /******让灯从D14到D8返回*****///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8=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8=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7=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7=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6=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6=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5=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5=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DAT.bit.GPIO64=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4=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1=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1=1;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0=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1;
           delay_loop();
           /******GPCSET(设置寄存器)是GpioData(数据寄存器)下的一个小寄存器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60=0;
           delay_loop();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60=1; 这两个数是要配套使用不然起不到流水灯流水作用,
           delay_loop();**/
/*  D8=0;
   D9=1;
   D10=0;
   D11=1;
   D12=0;
   D13=1;
   D14=0;*/

    }

}
//延迟子函数
void delay_loop()
{
    Uint32      i;
        Uint32      j;
        for(i=0;i<32;i++)
    for (j = 0; j < 100000; j++) {}
}
//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select(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0=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48到GPIO口63是要选择GPIOB选择寄存器2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0=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BMUX2.bit.GPIO61=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61=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4=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64到GPIO79是要选择GPIOC选择寄存器1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4=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5=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5=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6=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6=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7=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7=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8=0;  // GPIO0 = GPIO0 通用的I/0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8=1;  // GPIO0配置为输出口

    EDIS;

}
//===========================================================================
// No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