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摇杆遥控小车

楼主(2018-08-21):
     谁会  或者谁有用两路AD摇杆 采集摇杆AD电压信号 作为遥控信号发送给  小车  小车接收信号做出相应动作 有PWM调速   这里用到可以用STC12单片机因为这个单片机有内部AD   或者接AD芯片 这样比较准确  摇杆推到底则速度最大  放开摇杆  摇杆归位  相应速度为0  分为前进后退及左转及右转摇杆X轴为对应的左右转    Y轴为前进后退   摇杆的幅度控制着车速占空比的大小
发送模块可以是蓝牙模块  或者是  NRF2401  小车驱动用普通的298

网友A:
AD采集,如果channel不够可以模拟开关,然后滤波(数字滤波),当数据有较大变化的时候发送信号,改变PWM duty。小车那边是自己的单片机还是模块,反正数据要有一定格式就是了。
最后,我觉得这个项目不难,但是工作量还是有的,除非有现成的库,所以悬赏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