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2
收藏

楼主:
ID:167675
只看他

网友(2018-08-21):
悬赏
1
黑币
未解决
看到STM32F030C8有人不接外部晶震 为什么可以用 ,而我接了32M的不行 ,降到8M 后可用
ID:388721
只看他

网友:
一般内部都有RC振荡器,时钟来源选择内部也可以用,应该可以不用接外部晶振
ID:289396
只看他

网友:
可能跟库文件里的时钟配置有关,接8M才可以用,说明库文件默认配置为8M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