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求助关于sbit变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8-08-21):
我有一个小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这个定义中,IN1和IN3是相同的,我想可不可以用作一个变量
就是类似
sbit IN1=P1^0=P1^2;
这种
我知道这句语法有错误
sbit只能定义一个,只能一一对应

网友A:
sbit是keil特有的,这个叫位定义, sbit:是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不是标准C语言的关键字只是定义了一个位变量IN1,并赋值为P1.0,,^在这里,说明P1的第一个引脚(也就是P1.0),与一般的运算不一样!不要混淆了!
sbit IN1=P1^0; 而P1^0则是单片机上的1号IO口管脚,以便进行位操作。

IN1和IN3是相同的,你可以用 IN1=IN3=0; 来定义

网友B:
对于某些8位或者16位单片机,sfr可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sbit用来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中可以位寻址的位。
在寄存器头文件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定义
sfr P1 = xx; //xx为寄存器P1的地址
sbit INT1 = P1^0; //寄存器P1的bit0,其他依次类推……

网友C:
就是不可以,sbit是C51特有的

网友D:
不可以的哦,需要的话多写一条就行

网友E:
可以这样...
sbit x = P1^0;
sbit y = P1^0;

网友F:
不可以的,只能一个变量指向一个变量名

网友B:
sbit INT1 = P1^0表示为Io口 P1.0,其他依次类推

网友G:
当然不可以的,位定义就这么写

网友H:
我觉得就是给io口起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