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MPU-60X0寄存器资料里的字节位置看不懂

楼主:
MPU-6050寄存器字节部分类似
ACCEL_XOUT[7:0]

的怎么看?资料是到哪里查?

网友A(2018-08-21):
不太明白你问的问题,按我对你的问题的理解:

mpu6050集成了3 轴陀螺仪和3轴加速度计,每个轴的AD 是16位的。

比如,ACCEL_YOUT[15:8]是加速度Y轴的高8位,ACCEL_YOUT[7:0]是低8位。

ACCEL_YOUT[15:0] 是完整的Y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