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7sp3闪退的原因

楼主(2018-08-21):
如题,刚刚安装上proteus8.7sp3,运行几分钟后便自动退出,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有闪退的问题,不过都是运行一次仿真以后几分钟就闪退,不运行仿真一般不闪退。
多半是PJ版的锅……

楼主:
不知大侠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B:
我用的Proteus-7.8sp2 pojie+hanhua版没有出现闪退问题,仿真也正常。

网友C:
这个程序bug就很多

网友D:
我是从8.1升级的,没有出现闪退问题

网友E:
跟系统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F:
你的license文件没有安装好

楼主:
再与各位大侠分享一下,经过多次试装,终于搞明白了!安装时需要注意修改一下安装路径,不能按照软件自身的默认路径。具体如下:
Windows 32bit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Windows 64bit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楼主:
还有需要HX文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再与各位大侠分享一下,经过多次试装,终于搞明白了!安装时需要注意修改一下安装路径,不能按照软件自身的 ...

能用就好管它啥路径呢

网友H:
用mulsitim吧好点

网友H:
我一以前也是用这个闪关,现在改成multisim

网友I:
我用这版本也是这样,后面用了protues 8.7就挺稳定的

网友J:
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需要HX文件!

主因是还未完全扑街,该干的事未完全做完

网友K:
是不是含中文路径?

网友L:
10系统不兼容吗

网友M:
我用的Proteus版没有出现闪退问题,仿真也正常。

网友N:
你试试7.0版本的,8.0版本在win10好像都有闪退现象

网友O:
可能是兼容问题

网友P(2019-01-09):
把安装软件的文件夹全都删除,我以前是那样做的,可能之前安装过没卸载干净,先用自带的卸载工具卸载一下

网友Q:
建议重新下载

网友R:
电路有问题也会闪退

网友S: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一般不是操作系统就是汉化问题,建意不要汉化软件

网友T:
看看版本问题是否兼容

网友U:
我的8.3版在汉化后也有楼主说的情况,后来就用英文版就没有问题。

楼主的问题是安装路径问题,学习了。

网友V:
应该是破解的问题,可以先试试不破解状态是不是有闪退。我的破解版也有这个现象,只是不常用就没理会

网友W:
用管理员方式运行程序

网友X(2019-06-05):
我也是这样的,难受的一批。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Y:
proteus会自动检测网络中是否有和本机用同一注册码的机器,如果检测发现有就会自动关闭,这是一种防止盗版的技术。所以建议使用proteus时断开网络,并且养成及时保存文件;或者你重装一次看一下;在安装时需要注意,在以汉字命名的文件夹里不管用,要重装到英文命名的文件夹才可以。如果还是不行就是很可能是你protues版本不行 版本破解的不是很好,就出现你的这种问题,建议重新安装一个版本

网友Z:
引用 网友Y:
proteus会自动检测网络中是否有和本机用同一注册码的机器,如果检测发现有就会自动关闭,这是一种防止盗版 ...

你说的恐怕有误!我的应用体会:只要有数码管、LCD显示元件,必发生闪退;只要LED看看流水灯,不会发生闪退的。

网友AA(2020-02-26):
对,只要一运行LCD,几分钟后就回闪退,系统路径也全是英文,重装也无法解决,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对,只要一运行LCD,几分钟后就回闪退,系统路径也全是英文,重装也无法解决,

我这里也是为啥子呢?

网友AC(2021-05-07):
引用 楼主:
再与各位大侠分享一下,经过多次试装,终于搞明白了!安装时需要注意修改一下安装路径,不能按照软件自身的 ...

实际验证,这种办法无效,且无法导入例程

网友AD:
一个是路径问题,另一个是必须要完全破解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