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电磁智能车程序

楼主(2018-08-21):
#include "headfile.h"
#include "KEA128_uart.h"
#include "KEA128_qiu.h"
#include "filter.h"
#include "All_Init.h"
#define Speed_set 0
#define zhong 2250

struct PID_Typedef  //PID结构体
{
    float P;
    float I;
    float D;
    int Error;
    int PreError;
    int PreDError;//
    int d_error;
    int dd_error;
    int Output;
    int target;
    int measure;
}PID_Typedef;
float Kp,Kd,Ks;
extern uint16 val_get_L;//左侧电感电压值  PTA8
extern uint16 val_get_R;//右侧电感电压值  PTA7
extern uint16 aveL,aveR;
extern float val_dev_to_one,val_sum_to_one,aveL_to_one,aveR_to_one;
//extern uint16 val_get_M;
extern uint8 time_flag,dir_time;
extern uint8 read_bianmaqi;
uint8 * itoa(int32 num);
uint16 SpeedSumL,SpeedSumR;
uint16 SpeedL,SpeedR;
uint16 uart_cnt=0;
uint16 sum_cnt;

double Speed_L;
double Speed_R;
float ActualErr=0.0;
float   Err_L;
float   Err_N;
float   Error=0.0;
void speedout();

//void differential();
void ReadBianMaQi();
void Ad_deal();
void MOTOR_PID(struct PID_Typedef *PID,int target,int measure);
void PID_init();//pid参数赋值

struct PID_Typedef  Left;
struct PID_Typedef  Right;

int main(void)
{
   get_clk();              //获取时钟频率 必须执行
   ALL_Init();
   PID_init();
   pit_init_ms(pit0,1);                    //初始化pit0 周期设置为10ms
   set_irq_priority(PIT_CH0_IRQn,1);        //设置pit0优先级
   enable_irq(PIT_CH0_IRQn);                        //开启pit0中断
   EnableInterrupts;

    for(;;)
    {
        ReadBianMaQi();//读取脉冲10读取一次,

        speedout();    //40ms进行一次控速
        if(time_flag==50)
        {
            time_flag=0;
            //uart_cnt++;
            //if(uart_cnt>=10)
            //{
                //uart_cnt=0;

            //}
        }
    }
}

void ReadBianMaQi()
{
  if(read_bianmaqi>=10)
  {//10ms读取一次编码器

    read_bianmaqi=0;

    adc_get();
    filter1();
    adc_to_one();
    Ad_deal();
    SpeedL = ftm_count_get(ftm1);//读取脉冲
    ftm_count_clean(ftm1);//清除寄存器
    SpeedR = ftm_count_get(ftm0);//读取脉冲1
    ftm_count_clean(ftm0);//清楚寄存器

    SpeedSumL +=SpeedL;
    SpeedSumR +=SpeedR;
    SpeedL=0;
    SpeedR=0;
  }

}

void speedout()
{

  if(sum_cnt>=40)
  {//40ms进行一次速度控制
    sum_cnt=0;

    Left.measure=SpeedSumL;
    Right.measure=SpeedSumR;
    SpeedSumL =0;
    SpeedSumR =0;

   // Left.target=200;
   // Right.target=200;

     if( ActualErr>0)//在一定的范围内才加差速
  {

     Right.target=Speed_set-ActualErr*Ks;
     Left.target=Speed_set+ActualErr;
   }
    else
    {
       Left.target=Speed_set+ActualErr*Ks;
       Right.target=Speed_set-ActualErr;
    }
   if(Left.target > 700)          //限幅防止输出过大
        Left.target= 700;
    if(Left.target <-700)          //限幅防止输出过大
        Left.target=-700;
    if(Right.target > 700)
        Right.target= 700;
    if(Right.target <-700)
        Right.target=-700;
//   MOTOR_PID(&Left,Left.target,Left.measure);
//   MOTOR_PID(&Right,Right.target,Right.measure);
//    Left.target=200;
//    Right.target=200;
   Left.Output=Left.target;
   Right.Output=Right.target;

   if(Left.Output>=900)//限上值 但是在这里不管下限 在计算里面管
        Left.Output = 900;
    else if(Left.Output<=-900)
        Left.Output =-900;

    if(Right.Output>=900)//限上值 但是在这里不管下限 在计算里面管
          Right.Output = 900;
    else if(Right.Output<=-900)
           Right.Output =-900;

  if(Left.Output>=0)
    {
      Left.Output=(uint16)Left.Output+0;
      ftm_pwm_duty(ftm2,ftm_ch2,0);
      ftm_pwm_duty(ftm2,ftm_ch3,Left.Output);
    }
    else
    {
     Left.Output=(uint16)(-Left.Output)+0;
     ftm_pwm_duty(ftm2,ftm_ch3,0);
     ftm_pwm_duty(ftm2,ftm_ch2,Left.Output);
    }

    if(Right.Output>=0)
    {
      Right.Output=(uint16)Right.Output+0;
      ftm_pwm_duty(ftm2,ftm_ch0,0);
      ftm_pwm_duty(ftm2,ftm_ch1,Right.Output);
    }
    else
    {
      Right.Output=(uint16)(-Right.Output)+0;
      ftm_pwm_duty(ftm2,ftm_ch1,0);
      ftm_pwm_duty(ftm2,ftm_ch0,Right.Output);
    }

    /*ftm_pwm_duty(ftm2,ftm_ch0,Left.Output);       //,设置占空比,,右电机正转,,在系统配置中已经将PWMIO口改成C0C1C2C3
    ftm_pwm_duty(ftm2,ftm_ch1,0);
    ftm_pwm_duty(ftm2,ftm_ch2,0);      //左电机正转
    ftm_pwm_duty(ftm2,ftm_ch3,Right.Output); */

    uart_cnt++;
    if(uart_cnt>=25)
    {//4*25=1000  1秒输出一次上位机,方便观察
      uart_cnt=0;
      uart_putstr(uart2,"L编码器目标");
      uart_putstr(uart2,itoa(Left.target));
      uart_putstr(uart2,"\t");

      uart_putstr(uart2,"R编码器目标");
      uart_putstr(uart2,itoa(Right.target));
      uart_putstr(uart2,"\n");

      uart_putstr(uart2,"L编码器速度");
      uart_putstr(uart2,itoa(Left.measure));
      uart_putstr(uart2,"\t");

      uart_putstr(uart2,"R编码器速度");
      uart_putstr(uart2,itoa(Right.measure));
      uart_putstr(uart2,"\n");

      uart_putstr(uart2,"左边感量");
      uart_putstr(uart2,itoa(aveL));
      uart_putstr(uart2,"\t");

      uart_putstr(uart2,"右边感量");
      uart_putstr(uart2,itoa(aveR));
      uart_putstr(uart2,"\n");

      uart_putstr(uart2,"LDuty");
      uart_putstr(uart2,itoa(Left.Output));
      uart_putstr(uart2,"\t\t");

      uart_putstr(uart2,"RDuty");
      uart_putstr(uart2,itoa(Right.Output));
      uart_putstr(uart2,"\n");
    }
  }
}

//整数转换为字符串(输入整数,返回字符串地址)
uint8 * itoa(int32 num)
{
  int32 i=0,isNegative=0;
  static uint8 s[15];                                                           //必须是全局变量或者是静态变量

  //如果是负数,先转为正数
  if((isNegative=num) < 0) num = -num;

  //从个位开始变为字符,直到最高位,最后应该反转
  do
  {
    s[i++] = num%10 + '0';
    num /= 10;
  }while(num > 0);

  //如果是负数,补上负号
  if(isNegative < 0) s[i++] = '-';

  //最后加上字符串结束符
  s[i] = '\0';

  /******翻转字符串******/
  //p指向s的头部
  uint8 *p = s;

  //q指向s的尾部
  uint8 *q = s;
  while(*q) ++q;
  q--;

  //交换移动指针,直到p和q交叉
  uint8 temp;
  while(q > p)
  {
    temp = *p;
    *p++ = *q;
    *q-- = temp;
  }

  return s;
}

/*pid 调电机*/
/*****差速函数******/
/*void differential()
{
  int chasu=0;

  errorL=aveL-zhong;
  errorR=aveR-zhong;

  tempL=errorL*100;
  tempL=tempL/zhong;

  tempR=errorR*100;
  tempR=tempR/zhong;

  Right.target=(int)(speed_set-error*speed_set/100);
  Left.target=(int)(speed_set-error*speed_set/100);
*/

/* if( ActualErr>0)//在一定的范围内才加差速
  {

      Right.target=(int)speed_set+ ActualErr;
      Left.target=(int)speed_set-ActualErr*Ks;
   }
    else
    {
       Right.target=(int)speed_set-ActualErr;
       Left.target=(int)speed_set+ ActualErr*Ks;
    }
   if( Left.target> 700)          //限幅防止输出过大
         Left.target= 700;
    if( Left.target <-700)          //限幅防止输出过大
         Left.target=-700;
    if( Right.target > 700)
         Right.target= 700;
    if( Right.target <-700)
         Right.target=-700;

  //给各自的target赋值
}*/

/******电机PID部分程序**********/
/*增量式 pid ,慢慢调 */
void MOTOR_PID(struct PID_Typedef *PID,int target,int measure)    //target目标期望值,measure目标测量值,输出占空比改变量
{
    PID->Error=target - measure;    //计算偏差。
    PID->d_error = PID->Error - PID->PreError;               //偏差计算(比例)
    PID->dd_error = PID->d_error - PID-> PreDError;       //偏差计算(微分)
    PID->PreError = PID->Error;                  //存储当前偏差
    PID->PreDError = PID->d_error;

    if ((PID->Error > -5) && (PID->Error <5))        // 设置调节死区 编码器返回的值跟目标值在小误差范围内不调节 防止超调过度起反作用
    {
        ; // 不执行PID调节
    }
    else
   {

     PID->Output+= ((PID->P* PID->d_error) + (PID->I * PID->Error) + (PID->D * PID->dd_error));
    }
    if(PID->Output>=900)//限上值 但是在这里不管下限 在计算里面管
        PID->Output = 900;
    else if(PID->Output<=0)
      PID->Output =0;
}

void Ad_deal()
{
    float IncrementErr;
    Error=val_dev_to_one*100/pow(val_sum_to_one,1.5);  //水平电感偏差
    if(Error>=100)
      Error=100;
    if(Error<=-100)
      Error=-100;
//    Error=(sqrt(AD3)-sqrt(AD1))/(AD1+AD3)*3800;
    /****************增量式PD****************/
    IncrementErr=Kp*(Error-Err_N)+Kd*(Error-2*Err_N+Err_L);   //增量式PD
    ActualErr+=IncrementErr;                                  //
    Err_L=Err_N;                                              //
    Err_N=Error;

//    Lost_Err();                                 //防丢线程序
    /*****************两轮差速效果*****************/
    if(Error<=0)                                              //计算两轮差速效果
      Error=-Error;                                           //
    Ks=Error/10;                                              //
    if(Ks>1.3)                                                //
      Ks=1.3;    //0.78                                       //增大后内轮减速明显
}

void PID_init()
{
    Left.P = 0.4;    //左轮P
    Left.I = 0.28;     //左轮I
    Left.D = 0;    //

    Right.P = 0.4;   //右轮P
    Right.I = 0.28;    //右轮I
    Right.D = 0;   //右轮D

    /* 电感差速  */

    Error=0.0;
    Err_N=0.0;
    Err_L=0.0;
    Kp=5.0;
    Kd=20.0;
  /*左右轮差速效果*/
    Ks=0.0;                     //在arithmetic.c中赋值Error/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