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光LED灯STC15F104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8-22):
调光LED灯软件STC15F104 ,用的是STC宏晶8脚单片机 ,将一个旧的LED灯加了调光功能. 和大家学习探讨.

电路原理图如下:

/*--------------------------------------------------------
* Name File: KEY,C
* Versions number: 1.0
* Date     : 2016.01.01
* Remarks  : STC15F104E MCU
- 文件名   :KEY.C
- 版本     :1.0
- 日期     :2016.01.01
- 备注     :STC15F104E MCU
--------------------------------------------------------*/
#include"config.h"     //
unsigned char T1RH,T1RL;  //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6]={ //按键值数组0-2是S1-S3短按
0x01,0x02,0x03,0x10,0x20,0x30         //按键值数组3-5是S1-S3长按
};
unsigned char KeySta[3]={//
1,1,1
};
unsigned int idata KeyDownTime[3]={0,0,0};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void configtime1(unsigned int ms); //定时器1配置
bit led1flag =1;   //LED1状态标志位
bit led2flag =1;   //LED2状态标志位
bit led3flag =1;   //LED3状态标志位
//bit led4flag =0;
bit KeyLFlag = 0; //长按标志位
void KeyScan();     //按键的扫描
void KeyDriver();   //按键驱动
void LEDOUT();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按键执行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if(KeyCode==0x01)led1flag = ~led1flag;
    if(KeyCode==0x02)led2flag = ~led2flag;
    if(KeyCode==0x03)led3flag = ~led3flag;
        if(KeyCode==0x10)led1flag = ~led1flag;
    if(KeyCode==0x20)led2flag = ~led2flag;
    if(KeyCode==0x30)led3flag = ~led3flag;
}
void LEDOUT()
{
     LED_R=led3flag; //
     LED_G=led1flag; //
     LED_B=led2flag; //
}
//----------------------------
void KeyDriver()
{
   unsigned char i;    //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backup[3]={1,1,1};  //
   static unsigned int idata TimeThr[3]={600,600,600};  //
   for(i=0;i<3;i++)         //循环检测3个按键
   {
   //---------------------------------
      if(KeyDownTime[i] > 0)   //检测执行快速输入
          {
             if(KeyDownTime[i] >= TimeThr[i])
                 {
                    if(KeyLFlag != 1)
                        {
                       KeyAction(KeyCodeMap[i+3]);  //
//                    TimeThr[i+3] += 200;  //
               KeyLFlag = 1;
            }
                 }
          }
      if(backup[i] != KeySta[i])
          {
             if(backup[i] != 1)
                 {
                    if(KeyLFlag)
                        {
                           KeyLFlag = 0;
                        }
                        else
                        {
                      KeyAction(KeyCodeMap[i]);  //
                        }
                 }
             backup[i] = KeySta[i];  //
          }
   }
}
//---------定时器1的配置------------
void configtime1(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
   tmp =(tmp*ms)/1000;  //
   tmp = 65536 - tmp;   //
   tmp = tmp + 18;      //
   T1RH = (unsigned char)(tmp>>8);  //
   T1RL = (unsigned char)tmp;  //
   TMOD &= 0x0f; //
   TMOD |= 0x10; //
   TH1 = T1RH;  //
   TL1 = T1RL;   //
   ET1 = 1;     //
   TR1 = 1;     //
   EA = 1;   //
}
//---------按键的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bit RLED=0;  //
   bit GLED=0;  //
   bit BLED=0;  //
   unsigned char i;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
   0xff,0xff,0xff
   };
   RLED=LED_R; //
   GLED=LED_G; //
   BLED=LED_B; //
   S1 = 1; //
   S2 = 1; //
   S3 = 1; //
   _nop_(); //
   _nop_(); //
   _nop_(); //
   KeyBuf[0] = (KeyBuf[0]<<1)|S1;  //
   KeyBuf[1] = (KeyBuf[1]<<1)|S2;  //
   KeyBuf[2] = (KeyBuf[2]<<1)|S3;  //
   for(i=0;i<3;i++)
   {
      if(KeyBuf[i]== 0x00)
          {
             KeySta[i] = 0;                  //按键为零
                 KeyDownTime[i] += 1;  //按键持续按下
          }
          else if(KeyBuf[i]== 0xff)
          {
             KeySta[i] = 1;                 //按键弹起状态
                 KeyDownTime[i]=0;  // 按键清零
          }
   }
   _nop_(); //
   _nop_(); //
   LED_R=RLED; //
   LED_G=GLED; //
   LED_B=BLED; //
//   _nop_(); //
……………………

网友A:
调光LED灯软件STC15F104 ,用的是STC宏晶8脚单片机 ,将一个旧的LED灯加了调光功能. 和大家学习探讨.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Name File KEY,C  Versions number 1.0  Date      2016.01.01  Remarks   STC15F104E MCU - 文件名   :KEY.C  - 版本     :1.0 - 日期     :2016.01.01 - 备注     :STC15F104E MCU -------------------------------------------------------- #includeconfig.h      unsigned char T1RH,T1RL;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6]={ 按键值数组0-2是S1-S3短按 0x01,0x02,0x03,0x10,0x20,0x30         按键值数组3-5是S1-S3长按 }; unsigned char KeySta[3]={ 1,1,1 }; unsigned int idata KeyDownTime[3]={0,0,0};  按键按下持续时间 void configtime1(unsigned int ms); 定时器1配置 bit led1flag =1;   LED1状态标志位 bit led2flag =1;   LED2状态标志位 bit led3flag =1;   LED3状态标志位 bit led4flag =0; bit KeyLFlag = 0; 长按标志位 void KeyScan();     按键的扫描 void KeyDriver();   按键驱动 void LEDOUT();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按键执行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if(KeyCode==0x01)led1flag = ~led1flag;     if(KeyCode==0x02)led2flag = ~led2flag;     if(KeyCode==0x03)led3flag = ~led3flag;         if(KeyCode==0x10)led1flag = ~led1flag;     if(KeyCode==0x20)led2flag = ~led2flag;     if(KeyCode==0x30)led3flag = ~led3flag; } void LEDOUT() {      LED_R=led3flag;       LED_G=led1flag;       LED_B=led2flag;  } ---------------------------- void KeyDriver()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idata backup[3]={1,1,1};      static unsigned int idata TimeThr[3]={600,600,600};      for(i=0;i3;i++)         循环检测3个按键    {    ---------------------------------       if(KeyDownTime[i]  0)   检测执行快速输入           {                                          if(KeyDownTime[i] = TimeThr[i])                  {                     if(KeyLFlag != 1)                         {                        KeyAction(KeyCodeMap[i+3]);                       TimeThr[i+3] += 200;                  KeyLFlag = 1;             }                  }           }       if(backup[i] != KeySta[i])           {              if(backup[i] != 1)                  {                     if(KeyLFlag)                         {                            KeyLFlag = 0;                         }                         else                         {                       KeyAction(KeyCodeMap[i]);                           }                  }              backup[i] = KeySta[i];               }    } } ---------定时器1的配置------------ void configtime1(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tmp =(tmpms)1000;      tmp = 65536 - tmp;       tmp = tmp + 18;          T1RH = (unsigned char)(tmp8);      T1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0f;     TMOD = 0x10;     TH1 = T1RH;      TL1 = T1RL;       ET1 = 1;         TR1 = 1;         EA = 1;    } ---------按键的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bit RLED=0;      bit GLED=0;      bit BLED=0;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    0xff,0xff,0xff    };     RLED=LED_R;     GLED=LED_G;     BLED=LED_B;      S1 = 1;     S2 = 1;     S3 = 1;      _nop_();     _nop_();     _nop_();          KeyBuf[0] = (KeyBuf[0]1)S1;      KeyBuf[1] = (KeyBuf[1]1)S2;      KeyBuf[2] = (KeyBuf[2]1)S3;      for(i=0;i3;i++)    {       if(KeyBuf[i]== 0x00)           {              KeySta[i] = 0;                  按键为零                  KeyDownTime[i] += 1;  按键持续按下           }           else if(KeyBuf[i]== 0xff)           {              KeySta[i] = 1;                 按键弹起状态                  KeyDownTime[i]=0;   按键清零           }    }    _nop_();     _nop_();      LED_R=RLED;     LED_G=GLED;     LED_B=BLED;     _nop_();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复制代码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   调光LED灯软件STC15F104.zip (78.79 KB, 下载次数 2)

网友A:
你好,有汇编的程序吗?

网友B:
不错  有空也搞个玩玩

楼主(2018-12-23):
没有汇编

网友C(2019-08-05):
谢谢复习资料

网友D(2020-01-31):
很好。太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