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6965+STM32数码管显示源码

楼主(2018-08-22):
PT6965驱动数码管电路原理图如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MG.h"
#include "timer.h"

#define  Desplay_ms  300

int delay_s=0; int n1=0; int n2=0 ; int n3=0 ; int s=0; int n11=0; int n21=0 ; int n31=0 ;

/*--------------0----1----2----3----4----5----6----7----8----9----A----b----C----d----E----F*/
u8 TAB[1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数码管显示1-
u16 GR4GR5[2]={0xffff,0x0000};//后面两个数据地址线所存储的数据

void LED_Desplay(void);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系统启动时钟函数的初始化时钟时钟为72MHz
//        NVIC_Configuration();//设置强占优先级与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初始化
        KEY_Init();          //KEY初始化
  LED_text();
         SMG_Init();
        PT6965_Init();
  TIM3_Int_Init(24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要求上电全部点亮,初次上电全部点亮
///////////////////
    LED_Desplay();
                while(1)
                {
                                 if(delay_s>4)
                                {
                                        s=s+1;
                                        delay_s=0;
                          }

                                if(s>=999)//显示每一秒变动一次
                                {
                                        s=0;
                          }

                                n1=s%10;
                                n2=(s%100)/10;
                                n3=s/100;
                                if(n1!=n11)
                                {
                                        if(n1==0){
                                                             DIS_1668(0xc4,0xBF);
                                    DIS_1668(0xc5,0x1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if(n1==1){
                                                             DIS_1668(0xc4,0x06);
                                    DIS_1668(0xc5,0x0f);
                                                      DIS_1668(0xc7,TAB[7]&0xfe);//之为0
                                                }

                                        if(n1==2){
                                                             DIS_1668(0xc4,0xdB);
                                    DIS_1668(0xc5,0x1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if(n1==3){
                                                             DIS_1668(0xc4,0xcf);
                                    DIS_1668(0xc5,0x1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if(n1==4){
                                                             DIS_1668(0xc4,0xe6);
                                    DIS_1668(0xc5,0x0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if(n1==5){
                                                             DIS_1668(0xc4,0xed);
                                    DIS_1668(0xc5,0x1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if(n1==6){
                                                             DIS_1668(0xc4,0xfd);
                                    DIS_1668(0xc5,0x1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if(n1==7){
                                                             DIS_1668(0xc4,0x87);
                                    DIS_1668(0xc5,0x0f);
                                                      DIS_1668(0xc7,TAB[7]&0xfe);//之为0
                                                }
                                        if(n1==8){
                                                             DIS_1668(0xc4,0xff);
                                    DIS_1668(0xc5,0x1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if(n1==9){
                                                             DIS_1668(0xc4,0xef);
                                    DIS_1668(0xc5,0x1f);
                                                      DIS_1668(0xc7,TAB[7]|0x01);//变为1
                                                }

                                }

                                if(n2!=n21)
                                {
                                        if(n2==0){
                                                             DIS_1668(0xc2,0xBF);
                                    DIS_1668(0xc3,0x1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2==1){
                                                             DIS_1668(0xc2,0x06);
                                    DIS_1668(0xc3,0x0f);
                                                      TAB[6]=TAB[6]&0x7f;
                                                      DIS_1668(0xc6,TAB[6]);//之为0
                                                }

                                        if(n2==2){
                                                             DIS_1668(0xc2,0xdB);
                                    DIS_1668(0xc3,0x1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2==3){
                                                             DIS_1668(0xc2,0xcf);
                                    DIS_1668(0xc3,0x1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2==4){
                                                             DIS_1668(0xc2,0xe6);
                                    DIS_1668(0xc3,0x0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2==5){
                                                             DIS_1668(0xc2,0xed);
                                    DIS_1668(0xc3,0x1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2==6){
                                                             DIS_1668(0xc2,0xfd);
                                    DIS_1668(0xc3,0x1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2==7){
                                                             DIS_1668(0xc2,0x87);
                                    DIS_1668(0xc3,0x0f);
                                                      TAB[6]=TAB[6]&0x7f;
                                                      DIS_1668(0xc6,TAB[6]);//之为0
                                                }
                                        if(n2==8){
                                                             DIS_1668(0xc2,0xff);
                                    DIS_1668(0xc3,0x1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2==9){
                                                             DIS_1668(0xc2,0xef);
                                    DIS_1668(0xc3,0x1f);
                                                      TAB[6]=TAB[6]|0x8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

        if(n3!=n31)
                                {
                                        if(n3==0){
                                                             DIS_1668(0xc0,0xBF);
                                    DIS_1668(0xc1,0x1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3==1){
                                                             DIS_1668(0xc0,0x06);
                                    DIS_1668(0xc1,0x0f);
                                                      TAB[6]=TAB[6]|0xbf;
                                                      DIS_1668(0xc6,TAB[6]);//之为0
                                                }

                                        if(n3==2){
                                                             DIS_1668(0xc0,0xdB);
                                    DIS_1668(0xc1,0x1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3==3){
                                                             DIS_1668(0xc0,0xcf);
                                    DIS_1668(0xc1,0x1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3==4){
                                                             DIS_1668(0xc0,0xe6);
                                    DIS_1668(0xc1,0x0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3==5){
                                                             DIS_1668(0xc0,0xed);
                                    DIS_1668(0xc1,0x1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3==6){
                                                             DIS_1668(0xc0,0xfd);
                                    DIS_1668(0xc1,0x1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3==7){
                                                             DIS_1668(0xc0,0x87);
                                    DIS_1668(0xc1,0x0f);
                                                     TAB[6]=TAB[6]&0xbf;
                                                      DIS_1668(0xc6,TAB[6]&0xbf);//之为0
                                                }
                                        if(n3==8){
                                                             DIS_1668(0xc0,0xff);
                                    DIS_1668(0xc1,0x1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if(n3==9){
                                                             DIS_1668(0xc0,0xef);
                                    DIS_1668(0xc1,0x1f);
                                                      TAB[6]=TAB[6]|0x40;
                                                      DIS_1668(0xc6,TAB[6]);//变为1
                                                }

                                }

                                        if(delay_s==2) DIS_1668(0xc6,(TAB[6] & 0xfe)); //小数点显示

                                        if(delay_s==4) DIS_1668(0xc6,(TAB[6] | 0x01)); //小数点显示

                                n11=n1; n21=n2; n31=n3;
                }
}

void LED_Desplay(void)
{
                        DIS_1668(0xc0,0xff);
                        DIS_1668(0xc1,0xff);
                        DIS_1668(0xc2,0xff);
                        DIS_1668(0xc3,0xff);
                        DIS_1668(0xc4,0xff);
                        DIS_1668(0xc5,0xff);
                        DIS_1668(0xc6,0xff);

                        DIS_1668(0xc7,0xff);
                        DIS_1668(0xc8,0xff);
                        DIS_1668(0xc9,0xff);
      delay_ms(Desplay_ms);

                                                DIS_1668(0xc0,0x00);
                                                DIS_1668(0xc1,0x00);
                                                DIS_1668(0xc2,0x00);
                                                DIS_1668(0xc3,0x00);
                                                DIS_1668(0xc4,0x00);
                                                DIS_1668(0xc5,0x00);
                                                DIS_1668(0xc6,0x00);

                                                DIS_1668(0xc7,0x02);
                                          DIS_1668(0xc8,0x49);
                                          DIS_1668(0xc9,0x1d);
                                    delay_ms(Desplay_ms);
                /////////////单色
                                                DIS_1668(0xc0,0x00);
                                                DIS_1668(0xc1,0x00);
                                                DIS_1668(0xc2,0x00);
                                                DIS_1668(0xc3,0x00);
                                                DIS_1668(0xc4,0x00);
                                                DIS_1668(0xc5,0x00);
                                                DIS_1668(0xc6,0x00);

            DIS_1668(0xc7,0x00);
                                          DIS_1668(0xc8,0x12);
                                          DIS_1668(0xc9,0x00);
                        delay_ms(Desplay_ms);

                                                DIS_1668(0xc0,0x00);
                                                DIS_1668(0xc1,0x00);
                                                DIS_1668(0xc2,0x00);
                                                DIS_1668(0xc3,0x00);
                                                DIS_1668(0xc4,0x00);
                                                DIS_1668(0xc5,0x00);
                                                DIS_1668(0xc6,0x00);

            DIS_1668(0xc7,0x00);
                                          DIS_1668(0xc8,0xa4);
                                          DIS_1668(0xc9,0x02);
                  delay_ms(Desplay_ms);
////////////////////////////////////
                                                                DIS_1668(0xc0,0x80);
                                                                DIS_1668(0xc1,0xff);
                                                                DIS_1668(0xc2,0x80);
                                                                DIS_1668(0xc3,0xff);
                                                                DIS_1668(0xc4,0x80);
                                                                DIS_1668(0xc5,0xff);
                                                                DIS_1668(0xc6,0xff);

                                                                DIS_1668(0xc7,0x01);
                                                                DIS_1668(0xc8,0x00);
                                                                DIS_1668(0xc9,0x00);
                                        delay_ms(Desplay_ms);

                                                                DIS_1668(0xc0,0xc9);
                                                                DIS_1668(0xc1,0xff);
                                                                DIS_1668(0xc2,0xc9);
                                                                DIS_1668(0xc3,0xff);
                                                                DIS_1668(0xc4,0xc9);
                                                                DIS_1668(0xc5,0xff);
                                                                DIS_1668(0xc6,0xc0);

                                                                DIS_1668(0xc7,0x01);
                                                                DIS_1668(0xc8,0x00);
                                                                DIS_1668(0xc9,0x00);
                                  delay_ms(Desplay_ms);

                                                                DIS_1668(0xc0,0xb6);
                                                                DIS_1668(0xc1,0xff);
                                                                DIS_1668(0xc2,0xb6);
                                                                DIS_1668(0xc3,0xff);
                                                                DIS_1668(0xc4,0xb6);
                                                                DIS_1668(0xc5,0xff);
                                                                DIS_1668(0xc6,0xc0);

                                                                DIS_1668(0xc7,0x01);
                                                                DIS_1668(0xc8,0x00);
                                                                DIS_1668(0xc9,0x00);
                      delay_ms(Desplay_ms);
//////////////////////////////////////
            STB_H;
        delay_ms(1);
    STB_L;
    Send_data(0X87); //打开显示
                                                                DIS_1668(0xc0,0xff);
                                                                DIS_1668(0xc1,0xff);
                                                                DIS_1668(0xc2,0x00);
                                                                DIS_1668(0xc3,0x00);
                                                                DIS_1668(0xc4,0x00);
                                                                DIS_1668(0xc5,0x00);
                                                                DIS_1668(0xc6,0x40);

                                                                DIS_1668(0xc7,0x00);
                                                                DIS_1668(0xc8,0x00);
                                                                DIS_1668(0xc9,0x00);
            STB_H;
        delay_ms(1);
    STB_L;
    Send_data(0X8f); //打开显示
……………………

网友A:
原理图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能分享下吗?

可以分享数码管内部的原理图,我是用DEMO板用杜邦线驱动的所以与单片机的几条线看程序.H文件中有定义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