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864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小白学液晶,在课本上照写的代码,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显示,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代码有没有问题
十分感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RS=P3^5;
sbit LCD_RW=P3^6;
sbit LCD_EN=P3^4;
sbit LCD_PSB=P3^7;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uchar dis1[10];
uchar code dis2[]={"www.txmcu.com"};
uchar code dis3[]={"天祥电子"};
uchar code dis4[]={"--------"};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md(pos);
}

void makerand()
{
        uint ran;
        ran=rand();
        dis1[0]=ran/10000+0x30;
        dis1[1]=ran%10000/1000+0x30;
        dis1[2]=ran%1000/100+0x30;
        dis1[3]=ran%100/10+0x30;
        dis1[4]=ran%10+0x30;
        ran=rand();
        dis1[5]=ran/10000+0x30;
        dis1[6]=ran%10000/1000+0x30;
        dis1[7]=ran%1000/100+0x30;
        dis1[8]=ran%100/10+0x30;
        dis1[9]=ran%10+0x30;
}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write_cmd(0x30);
        delay(5);
        write_cmd(0x0C);
        delay(5);
        write_cmd(0x01);
        delay(5);
}

main()
{
        uchar i;
        wela=0;
        dula=0;
        delay(10);
        lcd_init();
        lcd_pos(1,0);
        i=0;
        while(dis2[i]!='\0')
        {
                write_dat(dis2[i]);
                i++;
        }
        lcd_pos(2,0);
        i=0;
        while(dis3[i]!='\0')
        {
                write_dat(dis3[i]);
                i++;
        }
        lcd_pos(3,0);
        i=0;
        while(dis4[i]!='\0')
        {
                write_dat(dis4[i]);
                i++;
        }
        while(1)
        {
                lcd_pos(0,0);
                makerand();
                for(i=0;i<10;i++)
                {
                        write_dat(dis1[i]);
                }
        }
}

网友A(2018-08-23):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p0口驱动能力有限,这个问题困扰我太久,之前所有屏到我手里都不显示,就是这原因

网友C:
不是很懂 来学习的

网友D:
接口对不对

网友E:
看看液晶屏后面的串并口跳线端是不是直接被短接成串行通信了。应该是有个S P字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