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i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代码错在哪儿

楼主: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i;

uint code zhiling[ ]={0xDD,0xA5,0x03,0x00,0xFF,0xFD,0x77};

char xdata char_U[50];                        //总电压
char xdata char_I[50];                        //总电流
char xdata char_EXT[50];                //电池温度
void display();                                        //屏幕显示
sbit newTXD = P4^1;             //发送端设为P4.1
sbit newRXD = P4^2;             //接收端设为p4.2

void Delayxms(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_nop_();
}
}

void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TMOD= 0x02;           //定时器0方式2
        TH0 = 0xFD;           //9600波特率
        TL0 = TH0;
        TR0 = 0;                //在发送或接受才开始使用
        TF0 = 0;
        ET0 = 1;                //允许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中断允许
}

void WByte(uint input)
{
                         //发送启始位
     uchar j=8;
     newTXD=(bit)0;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j--)
     {
         newTXD=(bit)(input&0x01);      //先传低位
         input=input>>1;
     }

                        //发送校验位(无)

                        //发送结束位
    newTXD=(bit)1;
}

void Sendata()
{
     for(i=0;i<sizeof(zhiling);i++)//外层循环,遍历数组
    {
          WByte(zhiling[i]);
     }
}

void display()
{
display_graphic_16x16(1,1,0,zong16);
display_graphic_16x16(1,17,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1,33,0,ya16);
display_string_8x16(1,49,0,":");   //总电压
display_graphic_16x16(3,1,0,zong16);
display_graphic_16x16(3,17,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3,33,0,liu16);
display_string_8x16(3,49,0,":");    //总电流
display_graphic_16x16(5,1,0,sheng16);
display_graphic_16x16(5,17,0,yu16);
display_graphic_16x16(5,33,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5,49,0,liang16);
display_string_8x16(5,65,0,":");     //剩余电量
display_graphic_16x16(7,1,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7,17,0,chi16);
display_graphic_16x16(7,33,0,we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7,49,0,du16);
display_string_8x16(7,65,0,":");     //电池温度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Sendata();
     }
}

网友A(2018-08-22):
第8行 int i ; 应该是uint i;另外i是不是重复定义了  程序不全 display()子程序没用到 而且主程序前面的子程序不需要声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8行 int i ; 应该是uint i;另外i是不是重复定义了  程序不全 display()子程序没用到 而且主程序前面 ...

问题是我设置的是波特率9600,按理说应该是104微秒一位,实际情况并不是,示波器上波形很密集,还有就是按照通讯协议发送的指令,然而没有得到回复,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用的io模拟串口,这个是通讯盒上的程序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i;

uint code zhiling[ ]={0xDD,0xA5,0x03,0x00,0xFF,0xFD,0x77};

char xdata char_U[50];                        //总电压
char xdata char_I[50];                        //总电流
char xdata char_EXT[50];                //电池温度
void display();                                        //屏幕显示
sbit newTXD = P4^1;             //发送端设为P4.1
sbit newRXD = P4^2;             //接收端设为p4.2

void Delayxms(unsigned char i)
{
while(--i)
{
_nop_();
}
}

void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TMOD= 0x02;           //定时器0方式2
        TH0 = 0xFD;           //9600波特率
        TL0 = TH0;
        TR0 = 0;                //在发送或接受才开始使用
        TF0 = 0;
        ET0 = 1;                //允许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中断允许
}

void WByte(uint input)
{
                         //发送启始位
     uchar j=8;
     newTXD=(bit)0;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j--)
     {
         newTXD=(bit)(input&0x01);      //先传低位
         input=input>>1;
         Delayxms(96);  //延时 104us
     }

                        //发送校验位(无)

                        //发送结束位
    newTXD=(bit)1;
}

void Sendata()
{
     for(i=0;i<sizeof(zhiling);i++)//外层循环,遍历数组
    {
          WByte(zhiling[i]);
     }
}

/*
void display()
{
display_graphic_16x16(1,1,0,zong16);
display_graphic_16x16(1,17,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1,33,0,ya16);
display_string_8x16(1,49,0,":");   //总电压
display_graphic_16x16(3,1,0,zong16);
display_graphic_16x16(3,17,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3,33,0,liu16);
display_string_8x16(3,49,0,":");    //总电流
display_graphic_16x16(5,1,0,sheng16);
display_graphic_16x16(5,17,0,yu16);
display_graphic_16x16(5,33,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5,49,0,liang16);
display_string_8x16(5,65,0,":");     //剩余电量
display_graphic_16x16(7,1,0,dia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7,17,0,chi16);
display_graphic_16x16(7,33,0,wen16);
display_graphic_16x16(7,49,0,du16);
display_string_8x16(7,65,0,":");     //电池温度
}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Sendata();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感谢,调试了一下,看了下波形图感觉还是怪怪的,模拟串口发送程序的话是不是只要调波特率和延时就行了?附上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