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之PWM控制舵机的原理与C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8-08-22):
1、舵机图片如下:

舵机有三根线、一般按顺序依次来说是: 地(GND),电源(VCC),信号线 ;

2.舵机的工作原理是:

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产生周期为20ms,宽度为1.5ms的基准信号,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最后,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当电机转速一定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使得电压差为0,电机停止转动。

3.舵机的控制: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总间隔为2ms。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4 总结经验:
舵机 简单来说 就是给它高电平延时xms;然后在低电平延时(20-x)ms,然后while 循环,就可以了  ;具体的程序 在 附件下载(其中包含了 步进电机的程序 可忽略)

提供以下方式的驱动程序:
使用T0、T1两个定时器产生PWM控制
使用T0一个定时器产生PWM控制
使用PCA的16位软件定时器产生PWM控制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项目名称:舵机使用介绍(测试程序部分)
**实现方法:使用PCA的16位软件定时器产生PWM控制
**编写时间:2017.07.06
**使用芯片:stc12c4052ad
**时钟频率:使用外部晶振频率12MHz
**联系方式:QQ群号-143867886
*****更多内容可在微信公众号(电子创客派 ID:e_diy_c)查看*****
***/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16;

sbit CTRL = P3^7;                                                                //舵机控制端口

void delay_100ms(u16 x);

u16 TIME = 20000;                                                                //PWM周期时间(单位us)
u16 Min = 800;                                                                        //高电平最小持续时间
u16 Max = 2200;                                                                        //高电平最大持续时间
u16 aTime = 800;                                                                //高电平持续时间
u8 Degree = 200;                                                                //单位时间宽度(最小是舵机死区设定大约10us)

void main()
{
        CTRL = 0;

        //PCA0配置
        CCAPM0 = 0x48;                                                                //设置PWM0为16位软件定时器
        CCAPM0 |= 0x01;                                                                //PCA0比较中断使能
        CL = 0;                                                                                                //PCA计数器低8位
        CH = 0;                                                                                                //PCA计数器高8位
        CCAP0L = aTime;                                                                //PCA0比较寄存器低8位
        CCAP0H = aTime >> 8;                                        //PCA0比较寄存器高8位
        CR = 1;                                                                                                //使能PCA计数
        EPCA_LVD = 1;                                                                        //使能PCA中断
        EA = 1;                                                                                                //打开中断总开关

        while(1)
        {
                //逆时针旋转
                while(aTime < Max)
                {
                        delay_100ms(5);
                        aTime += Degree;
                }

                //顺时针旋转
                while(aTime > Min)
                {
                        delay_100ms(5);
                        aTime -= Degree;
                }
        }
}

void Delay1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144;
        k = 7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100ms(u16 x)
{
        while(x--)  Delay100ms();
}

//PCA中断
void _PCA_() interrupt 6 using 1
{
        static u8 flag = 1;

        //PWM0比较中断
        if(CCF0)
        {
                CCF0 = 0;                                                                                //中断标志位要软件清零

                if(flag)                                                                                //如果之前PWM0_CTRL是高电平,则接下来产生时间宽度为TIME-aTime的低电平
                {
                        CTRL = 0;
                        CCAP0L = TIME;
                        CCAP0H = TIME >> 8;
                }
                else                                                                                                //如果之前PWM0_CTRL是低电平,则接下来产生时间宽度为aTime的高电平
                {
                        CTRL = 1;
                        CL = 0;
                        CH = 0;
                        CCAP0L = aTime;
                        CCAP0H = aTime >> 8;
                }

                flag = 1 - flag;
        }
}
……………………

楼主:
如果使用 51 单片机控制多个的话 考虑到 功率问题 可以加个 三极管;(放大信号

网友A: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B(2019-03-01):
可以的,非常详细的资料

网友C(2019-08-02):
学到了,点赞

网友D:
51黑上面的好资料

网友E(2019-11-12):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 51 单片机控制多个的话 考虑到 功率问题 可以加个 三极管;(放大信号

三极管是加在哪里的呢,因为是初学者不是特别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