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一个程序,有关数字的累加

楼主(2018-08-22):
我现在输入一个单价,与克数相乘之后输出金额,之后再输入一个单价,计算出金额,并与之前的金额进行累加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意思   这样,我想实现一个功能,称出一个物品的克数(已实现),然后设置单价,单价乘克数等于总价,之后我换一个东西秤称重,设置新的单价,输出之前的总价和现在总价的和……该怎么写

网友A:
以前做过一个  类似的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  a+=a  每次循环累加

网友B:
if(key_clear_count==0) //总价清零按键不按下,也可以用while,要结合其他功能实现
{
  if(key_Uprice_enter==1) //单价输入完毕后确定
{
  Price_Unit=Uprice*Weight;  //计算该单价对应的总价
  Price_Total+=Price_Unit;   //计算所有物品的总价
}
}
else
Price_Total=0;  //本次结算完毕后,清零释放为下一次计量准备

网友C:
很明显是做电子秤嘛

楼主:
对啊,就是做电子秤的,基本功都快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