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画pcb如何将直角变成圆弧行的?

楼主(2018-08-22):
AD9画pcb如何将直角变成圆弧行的?请大神指教?圆形的pcb怎么画,在线等?

网友A:
这个里面圆弧环形状的工具就是

网友B:
可以试一下在直角两边上画出等长所需要的线段,用place arc by edge根据两条等长的线段终点画出合适的弧线,或者导出到CAD操作,可以画出更精确的圆弧。

网友C:
有圆弧工具啊

网友D:
使用圆弧工具啊

网友E:
1 如果是画圆弧线 Shift+空格键 可以改变画线的形状。

网友F:
使用Shift+ 空格可以调整任意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