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搭建控制电机电路? 求帮助

楼主(2018-08-22):
STM32怎么搭建控制电机电路?

网友A:
直流电机?

网友B:
选驱动芯片

网友C:
这个问题再描述的具体点就好了,便回答。根据电机功率的大小,选择所使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D:
具体一点嘛。你可以选择用TIM对应的IO口作为输出,去控制电机

网友E:
同求,我也正想学习这个

网友F:
用单片机连接+驱动模块可以控制

网友G:
像平衡小车之家的那种直流电机,需要一个电机驱动电路例如TB6612FNG,根据芯片手册把电机和单片机IO口连接起来,单片机用PWM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H:
提出具体需求在讨论吧

网友I:
是stm32写步进电机的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