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路抢答器源程序

楼主(2018-08-22):
主持人操 k3 和 k4 两个按键。选手共四位,分别操控S1 -- S2中的一个按键。
当主持人按下抢答开始按键S5后,倒计时开始,计时10s,此后最先按下按键的选手号码将显示在数码管上,后来按下的将无显示。
若十秒计时结束后,再按下按键也不会显示。
若支持人没有按开始按键,就有选手抢答,则视为犯规。此时犯规选手号码将被显示于数码管上(最多显示三位犯规选手,不显示时间),同时,蜂鸣器一直发出长笛声报警
而当主持人按下清零键 k4 后,一切状态均恢复,可以开始新一轮抢答。
  按键功能简介
K3 抢答开始    (使用外部中断0 )
k4 清零         (使用外部中断1 )

矩阵键盘
S1 -- S4       分别为1到4号选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3=P2^2;
sbit led2=P2^3;
sbit led1=P2^4;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beep=P1^5;
void delay(u16 i)
{
        u8 a;
        while(i--)
        {
                for(a=0;a<125;a++)
                {
                        ;
                }
        }
}
u16 code duanx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weixuan(u16 i)
{
        switch(i)
        {
                case (0) : led1=0;led2=0;led3=0;break;
                case (1) : led1=0;led2=0;led3=1;break;
                case (2) : led1=0;led2=1;led3=0;break;
                case (3) : led1=0;led2=1;led3=1;break;
                case (4) : led1=1;led2=0;led3=0;break;
                case (5) : led1=1;led2=0;led3=1;break;
                case (6) : led1=1;led2=1;led3=0;break;
                case (7) : led1=1;led2=1;led3=1;break;
  }
}
void display(u16 i,u16 j)
{
        weixuan(i);
        P0=duanxuan[j];
}
u16 a=0;  //判断是否有选手按下
void saomiao ()
{
        P1=0xf0;
        if(P1!=0xf0)
        {
                delay(10);
                if (P1!=0xf0)
                {
                        P1=0X7f;
                        switch(P1)
                        {
                                case(0x77) :  a=1;break;
                                case(0x7b) :  a=2;break;
                                case(0x7d) :  a=3;break;
                                case(0x7e) :  a=4;break;
                        }
                        P1=0xf0;
                        while(P1!=0xf0);
                }
        }
}
u16 i=0,j=0,n=10,m=0,k,weigui[3],v=0;                 //m=1表示按下开始

void daojishi()
{
                P0=0x00;
                display(0,n%10);
                delay(1);
                P0=0x00;
                display(1,n/10);
                delay(1);
                if(n==0)
                {
                        TR0=0;
                }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EX1=1;
                IT1=1;

          ET0=1;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while(1)
        {
                v=0;
                P0=0x00;
                if(m==0)
                {
                        saomiao();
                        if(a!=0)
                        {
                                while(1)
                                {
                                        if(v==1)
                                        {
                                                break;
                                        }
                                        saomiao();
                                        if(a!=0)
                                        {
                                                weigui[j]=a;
                                                if(j>0)
                                                {
                                                        if(weigui[j]!=weigui[j-1])
                                                        {
                                                                j++;
                                                        }
                                                }
                                                if(j<1)
                                                {
                                                        j++;
                                                }
                                        }
                                        a=0;
                                        for(k=0;k<j;k++)
                                        {
                                                P0=0x00;
                                                display(k,weigui[k]);
                                                beep=~beep;
                                                delay(10);
                                        }
                                        if(j==3)
                                        {
                                                while(1)
                                                {
                                                        for(k=0;k<j;k++)
                                                        {
                                                                P0=0x00;
                                                                display(k,weigui[k]);
                                                                beep=~beep;
                                                                delay(1);
                                                        }
                                                        if(v==1)
                                                        {
                                                                break;
                                                        }
                                                }
                                        }
                                }
                        }

                }
                if(m==1)
                {
                        daojishi();                         //开始倒计时
                        saomiao();
                        if(a!=0)
                        {
                                while(1)
                                {
                                        P0=0x00;
                                        display(0,a);
                                        delay(10);
                                        if(v==1)
                                        {
                                                break;
                                        }
                                }
                        }

                }
        }
}
void zhongduan0() interrupt 0
{
        delay(10);
        if(key1==0)
        {
                TR0=1;
                m=1;
                while(key1==0);
        }
}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2
{
        delay(10);
        if(key2==0)
        {
                n=10;
                m=0;
                a=0;
                j=0;
                v=1;
                TR0=0;
                while(key2==0);
        }
}

void dingshiqi() interrupt 1
{
        i++;
        if(i==1000)
        {
                i=0;
                n--;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或者简单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或者简单说明一下

好的   我先发原理图   有时间了我加点说明

楼主:
这个学习板的原理图

F103RCT6学习板(黑板).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