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u4与atmega328p 的固件是否通用?

楼主(2018-08-22):
atmega32u4与atmega328p 固件是否通用?

网友A(2022-02-11):
请问大咖,atmega32u4与atmega328p哪个稳定性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咖,atmega32u4与atmega328p哪个稳定性好?

我的32U4是micro接口写程序插头松了,无法修复,就插电能识别一下设备,马下就掉。感觉328没这问题,即使有,也有isp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