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路延时控制器小制作

楼主:
设备上的除尘反吹控制器损坏,更换新的后,感觉程序不是很难,自己突发想法写一个程序

做电工,爱好单片机,查资料开始的路走弯了很多,一直纠结在设置好后怎样读取数值,再循环倒计时,开始倒计时完后不知道怎样赋值,很郁闷,再QQ群问大师们都感觉太简单没有告诉,现在只有靠自己,摸索了近一个礼拜,程序部分已经测试通过。

原来设备上的,已坏程序不知道,只知道原理

原来设备上的,已坏程序不知道,只知道原理

程序测试通过,时间循环次数100以内可调

程序测试通过,时间循环次数100以内可调

网友A(2018-08-22):
/************按键控制部分****************/
void key() //按键
{
                if(s1==0)
                {
                        delay_50ms(10);
                        if(s1==0)
                        {
                                while(!s1);
                                c1++;
                        }
                }
        if(c1==1)                  //时间设置
        {
                if(s2==0)
                {
                        delay_50ms(5);
                        if(s2==0)
                        {
                        while(!s2);
                        shu1--;
                        }
                }
                if(s3==0)
                {
                        delay_50ms(5);
                        if(s3==0)
                        {
                                 while(!s3);
                                 shu1++;
                         }
                }
        }
        if(c1==2)                                        //循环次数设置
        {
                if(s2==0)
                {
                        delay_50ms(5);
                        if(s2==0)
                        {
                                while(!s2);
                                num1--;
                        }

                }
                if(s3==0)
                {
                        delay_50ms(5);
                        if(s3==0)
                        {
                                 while(!s3);
                                 num1++;
                         }

                }
        }
}

网友A: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uchar t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20)
        {
                t0=0;
                shu--;
                if(shu==0)
                {
                        shu=shu1;
                        num--;

                        if(num==0)
                        {
                                P1<<=1;
                           P1=P1|0x01;     //左移后,最右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if(P1==0x7f)
                           P1=0xfe;
                                num=num1;
                         }
                }
        }
}

网友A:
void xsdata(uchar aa,uchar bb,uchar cc,uchar dd)//显示函数
{
/*******
        aa=shu/1000;
        bb=shu%1000/100;
        ********/
        aa=num%100/10;
        bb=num%10;

        cc=shu%100/10;
        dd=shu%10;

        we1=0;
        P0=table[aa];
        delay_50ms(10);
        P0=0xff;
        we1=1;

        we2=0;
        P0=table[bb];
        delay_50ms(10);
        P0=0xff;
        we2=1;

        we3=0;
        P0=table[cc];
        delay_50ms(10);
        P0=0xff;
        we3=1;

        we4=0;
        P0=table[dd];
        delay_50ms(10);
        P0=0xff;
        we4=1;
}

网友B(2020-06-20):
哪里买的单片机

网友C(2021-06-26):
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