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ega2560如何让这两部分互不干扰正常运行

楼主(2018-08-22):
本人最近在用ARDUINO mega2560板子做东西,将三个传感器(编码器)的数据通过传到上位机处理,同时接受上位机传来的信号,控制RGB灯带以显示整个机器的当前运行状态我将传感器代码和RGB灯带代码放到一起就不行了。三个传感器已经用掉了外部中断的六个引脚,灯带显示部分需要用中断吗?
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让两部分互不干扰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A:
为何你弄不出来呢,是你编程习惯不好。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2、将两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3、重新整合框图,走通各个分支。
4、在按框图写程序。

网友B:
感觉楼主没有说清楚,不行是怎么不行,具体状态是是什么样子的?
传感器数据输出到上位机和上位机控制RGB灯带分别运行就可以吗?如果分别运行可以的话查一下两段代码有没有共用的变量常亮等,改成不同的,时序图要画出来,要不然各种控制就是一团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你弄不出来呢,是你编程习惯不好。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能问一下这个问题吗
一个ARDUNIO程序中能有两个serialEvent()函数吗?
谢谢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