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芯片布局问题

楼主(2018-08-22):
你好,请问各位大佬芯片布局的问题,为了布线方便,将芯片放在底层,进行布线,线布的多就就要打过孔,很多时候需要打很多过孔,请问在芯片布线的时候有什么方法能顺利布线,谢谢,打扰~

网友A:
画原理图就要想着怎么布局了,把线顺起来,布线就方便多了,实在不能顺了再打过孔

网友B:
元件的布局很重要,这个处理好,其实过孔不用太多

网友C:
很多时候设计原理图时,无法直观的认知各引脚定义导致的布线交叉,只有在PCB布局时,反过来调整各单元之间的引脚定义,为走线或打孔省下很多力气。这就需要对集成电路和单元资源比较熟悉,例如如果是单片机或者FPGA,很多的IO的资源都可以替换。整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反复优化。

网友D:
不管是底层还是顶层都可以,画电路板布局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布线的最简化,元器件的怎样摆放,放在什么位置可以满足布线的需求,比如说主控芯片一般放在板子的中心或是靠近中心的地方,比如说用到的是STM32,也有一些只用到部分管脚的话可以将用到管脚比较少的一侧放到靠近板子的边缘,比如说直插的STC51单片机,用到了P2、P3组的管脚,那么单片机可以放到板子的左侧

网友E:
可以采用双层布线啊,正反面布线,这样可以减少过孔的数量,同时友情提示:布线时要注意基本的数模电知识,防止信号干扰等,所以事先了解再选择去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