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使用,如何通过hal库实现快速中断处理,hal库做的太复杂

楼主(2018-08-22):
如何通过hal库实现快速中断处理,hal库做的太复杂

网友A:
cube就是那个很智能的你点一下就给你生成相应的C代码的那个吗,没怎么用过,但是听说过,抱歉,帮不了你

网友B: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如果想让MCU在串口接收数据时进入串口中断, 只有在调用HAL_UART_Receive_IT的同时接收到数据才能进入中断

网友C:
Cube生成选项可以选择HAL或者LL,使用LL的话代码就少很多。不过暴露给开发者的细节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