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组问题,gps接收的数据怎么才能取出一段

楼主(2018-08-22):
本人新手小白。
有关数组的问题  一直没搞明白
$GNZDA,090746.000,16,07,2018,00,00*4F
以上是gps  接收的一段数据
我现在要怎样才能取出其中的一段   比如   2018这个值

请教大神

网友A:
我理解你的结果是字符形式,那么可以用strstr();截取包含特定字符的一段字符,再利用指针指定‘,’前或后的固定长度字符。
while(*(pRecStr_Spec++)!=',')                        //以‘,’为结束标识符
                {
                        *(RecStr_read_temp+i)=*pRecStr_Spec;
                        i++;
                }
                *(RecStr_read_temp+i-2) = '\0';

网友B(2019-03-09):
可以使用sscanf函数来实现